C语言如何分离每一位显示变量?

楼主:
请帮忙看看,为什么分离不出正确的结果,现在分离结果的0.03, 我需要的是771

uchar adc_result;
uint adcresult_0,adcresult_1,adcresult_2;

                     adc_result = 771;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result_0]|0x8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result_1];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网友A(2023-11-19):
uchar adc_result;
adc_result = 771;

上面这两句反复的看,直到看出问题为止。

网友B: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这三行应该为: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

这三行你写错了,楼主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

还是不显示小数点后的数。

uchar adc_result;
uint adcresult_0,adcresult_1,adcresult_2;
uchar GetADCResult();

        adc_result = GetADCResult();

                        //0-1-2母线电压显示
                        //3-4-5功率显示
                        if(adc_result<10)
                        {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result_0]|0x8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result_1];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
                        else if(adc_result>10)
                        {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result_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result_1]|0x80;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

uchar GetADCResult()
{

        ADC_CONTR = 0x89;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10));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10;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256+ADC_RESL)*(5.05)/1024/0.08;
}

网友D:
搞清除法的结果是什么,搞清取余的结果是什么,搞清要的是哪一位数字,板凳的错了其中一行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搞清除法的结果是什么,搞清取余的结果是什么,搞清要的是哪一位数字,板凳的错了其中一行代码

怀疑是不是ADC没有传小数位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搞清除法的结果是什么,搞清取余的结果是什么,搞清要的是哪一位数字,板凳的错了其中一行代码

真的没发现错误,我用excel模拟计算没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的没发现错误,我用excel模拟计算没有错误

把我在沙发的发言读100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我在沙发的发言读100遍。

老师,已看101遍,还是发现不了问题。第三位始终显示0
adc_result = 12.76543;

                        //0-1-2母线电压显示
                        //3-4-5功率显示
                        if(adc_result<10)
                        {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result_0]|0x8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result_1];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
                        else if(adc_result>10)
                        {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result_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result_1]|0x80;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我在沙发的发言读100遍。

被门槛石绊脚了,只要你看出问题了,就是一大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被门槛石绊脚了,只要你看出问题了,就是一大进步。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中间行错了,应改为,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0/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网友F:
沙发的内容很重要的,

网友G:
实际看看每个寄存器在远行后的值,然后按自己写程序的思路手工算算运行后的值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们居然都看不懂我在沙发的发言,我在说清楚一些
根据:uchar adc_result;

可知下面的语句:
adc_result=771;
编译器会翻译成:
adc_result=3;

网友F:
好好看看沙发的回复,问题就在那里

网友E:
楼主没看出沙发的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老师,已看101遍,还是发现不了问题。第三位始终显示0
adc_result = 12.76543;

都跟你说了,就是哪两句话的问题,要是看100遍不行的话,那就看200遍....

不过我可以提示你一下,adc_result = 257;行不行?如果行的话,那就只好请你忠实地按照C规则执行下行语句:

while ("adc_result = 257" 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三行你写错了,楼主是对的。

都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居然都看不懂我在沙发的发言,我在说清楚一些
根据:uchar adc_result;

如果变成3了,为什么第二位又显示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成3了,为什么第二位又显示正常呢

把楼主的发言默写100遍,楼主要显示7.71,实际显示0.03

网友I:
        uint adc_result = 771;
//        uint adcresult_0,adcresult_1,adcresult_2;

//        adc_result = 771;
//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100;
//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10;
//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_result/100%10]|0x8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_result/10%10];
        DisplayData[2]=DIG_CODE[adc_result%10];

网友J:
uchar adc_result;
adc_result = 771;
771-256-256-256=3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c_result;
adc_result=12.5
一样分离不出小数点后的数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10;
                        DisplayData[0]=DIG_CODE[adcresult_0];
                        DisplayData[1]=DIG_CODE[adcresult_1]|0x80;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dc_result=12.3
adcresult_2= adc_result*10%10;
DisplayData[2]=DIG_CODE[adcresult_2];
还是分离不出第三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c_result;

uint adc_result;
adc_result=12.5

这次矛盾出在这两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int adc_result;
adc_result=12.5

float adc_result;
adc_result = 12.5

网友D:
数据类型要符合目标的数据类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loat adc_result;
adc_result = 12.5

还是不对,float不能用/(整除)和%两个运算。

网友K:
如果:
    uchar adc_result;  //那么后面的“adc_result = 771;"这个就不对了,除非你的uchar 不是 “unsigned char”

  这个:
     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100;//=>最好能写成adc_result/100)%10;虽然结果是一样的。
   而且  adcresult_0也不用定义成uint,除非你的uint是“unsigned char”;虽然结果是一样的。

还是按常规化的书写格式比较好,非常规的格式指不定会有什么异常发生。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不是ADC没有传小数位过来

uchar GetADCResult()//  uchar这个怎么会有小数点回传?有小数点是float

网友E:
楼主定义的变量是:uchar adc_result;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如果:
    uchar adc_result;  //那么后面的“adc_result = 771;"这个就不对了,除非你的uchar 不是 “u ...

你以为写成char或者unsigned char就是8位了?naive!我用过char是16位的编译器,你见识太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对,float不能用/(整除)和%两个运算。

感谢你的指导,把C教程数据类型又看了一遍,现在正常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写成char或者unsigned char就是8位了?naive!我用过char是16位的编译器,你见识太少。

你用的16位的是什么编译器?说出来让我见识一下。

网友L:
应改为:adcresult_0= adc_result/100;                                 adcresult_1= adc_result%100/10;

网友M:
这个我也偶尔会烦这样的错误,因为经常会处理十进制5-6位数,然后全局变量定义时没有考虑到大数值超标问题.

网友N:
数据类型错了,后面的一切都是白干。这个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16位的是什么编译器?说出来让我见识一下。

你去ti官网找spru514z这份文档看看。

网友B:
uchar adc_result;
adc_result = 771;
adc_result的取值范围只能是0-255,adc_result = 771;后,默认adc_result的值是2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char adc_result;
adc_result = 771;
adc_result的取值范围只能是0-255,adc_result = 771;后,默认adc ...

又错了,数据大于类型所能容纳的时候,是截断高位的。你把771换成二进制就能知道为什么你以为是255,事实却是3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去ti官网找spru514z这份文档看看。

学习了~

然而,文档中所说的中wide character(w_char) ,并不是character(char),不是同一回事。如同undigned char 和char 一样有区别的。
而且,据我所知,C51是不支持w_char的,虽然我无法确定楼主用的是不是C51。

欢迎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然而,文档中所说的中wide character(w_char) ,并不是character(char),不是同一回 ...

这是基本数据类型,跟wchar有个蛋关系???

wchar是字符串才要有的,用于区分ASCII与UTF-8 Unicode编码,你对上位机编程一无所知才会混淆这两个基本概念。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本数据类型,跟wchar有个蛋关系???

wchar是字符串才要有的,用于区分ASCII与UTF-8 Unico ...

是,你说的对,但这只是不同平台的表现~~

网友O:
引用 网友A:
uchar adc_result;
adc_result = 771;

确实要反复看,771-若干个256后,就是3  uchar改u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确实要反复看,771-若干个256后,就是3  uchar改uint

不用反复,只要把771转成二进制或十六进制,就能看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