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独立供电的无刷电机pwm怎么选呢?

楼主(2023-11-19):
无刷电机的参数:
电压 :DC24V
电流 :14.6 A
功率 : 350 W
一共四根线: 电源正负线、pwm的信号线+pwm地线
卖家说明:
脉冲频率 5000 HZ 左右,但有一个偏置电压要请买家朋友注意,它的幅度请要控制在0.1V-4V之间,如果电压为0时,无刷吸尘器风机是无法启动的,如果电压达到了5V,那风机是最高转速运转,无法调速的。偏置电压如果在0.1V-3V之间,那调占空比20%-99% 可有效控制转速,如果偏置电压在3V-4V之间,那调占空比10%-90% 范围内有效控制转速。

我不需要精确的控制电机转速,用来做吸尘器用的,大致分成低中高三档就行,看店家描述,PWM是不是得买0-5v的?但我在某一个宝找不到相关pwm,问客服说不行,请问我应该怎样选择呢?

我查了点pwm的知识,似乎可以理解成电压的调节,单就我的需求来说,是不是可以接个3.7v的锂电池就行啊……
谢谢

经过一些尝试,终于解决问题,结果还是在某一个宝买的pwm: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1.8V 3V 5V 6V 12V 2A调速开关 开关功能1803BK        链接就不贴了。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向商家索要说明书看就可以了。
估计:串电阻分压出三个头,得到你所需要的三个电压(0.1V-3V之间),分别对应到你所需要的速度。再用开关切换就可以了。
必须以说明书为准!!估计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商家索要说明书看就可以了。
估计:串电阻分压出三个头,得到你所需要的三个电压(0.1V-3V之间),分别对 ...

好的,我问问,感谢回复

网友B:
你需要一个PWM调速电路, 这个电路输出电压要控制在0.1~4V (3,4V的调速范围有变化). 频率5000HZ. 调节脉冲宽度来调速.
输出电压:你可对PWM的供电电压控制来控制PWM输出电压的大小.PWM本身是可以脉冲宽度的.可能还要修改PWM电路使用实际输出频率5000Hz左右.
其实是可以用一节锂电供电,加数字电路(或555)做个PW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PWM调速电路, 这个电路输出电压要控制在0.1~4V (3,4V的调速范围有变化). 频率5000HZ. 调节脉 ...

他的应该是三相无刷点击,555驱动不了的。

网友C:
看情况,我一般用16KHz或以上的PWM驱动三相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