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RV8313比较器的巧妙使用 过零检测

楼主(2023-11-19):
过零检测用这个比较器似乎有点困难,来个大神能巧妙的设计吗

谁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过0检测的核心是放大增益足够高!买块增益带宽积很高的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B:
不管是用单片机还是用芯片,过零检测都是要去抖动的
电机在低速状态下,一个过零的过程,有的会过五六次过零信号,才真正的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