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读取时间问题

楼主(2023-11-19):
用51单片机写了一个DS1302的驱动,之后显示到数码管上,可是读出的一直都是 “8808”,问一下各位我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DS1302 四位数码管.rar

网友A:
这种段码屏属定制屏,必须了解外部引脚与内部LED连接关系才能写出正确的驱动码。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一头雾水,楼主读取的1302的秒数据还是分钟数据,还是小时数据?

有没有进行bcd到十进制转换?没代码没线路图也就算了,问个问题也得精准一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一头雾水,楼主读取的1302的秒数据还是分钟数据,还是小时数据?

有没有进行bcd到十进制转换 ...

读取小时和分钟,已经做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段码屏属定制屏,必须了解外部引脚与内部LED连接关系才能写出正确的驱动码。

就是常见的共阳8字数码管,带定制图标的

网友C:
给你提个建议:
1、测试显示屏输出显示数据有没有问题
     这个治安们用你的函数去测试,与DS1302的处理没有一点关系。确认没毛病后再进行第二步
2、测试读写DS1302是否正常。
     就是说你通过内部程序前脚设置DS1302内容,比如时分秒、年月日数据,然后再读出来,看是否一致。也许秒数据会发生辩护啊,当年月日以及其他和时间无关的数据,设置完,再读出来,应该是一样的。否则程序是有问题的。
3、1和2都正常了,再去进行读取时间并显示的操作。

网友C:
顺便发给你一个用STC89C52测试过没问题的工程,你可以参考代码看看,和你做的有没有出入。我的程序用的是12M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发给你一个用STC89C52测试过没问题的工程,你可以参考代码看看,和你做的有没有出入。我的程序用的是12 ...

好的,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常见的共阳8字数码管,带定制图标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isplaydata[4];
uchar code smg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DS1302读取地址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DS1302写地址
//顺序: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为十进制
uchar time[7]={30,31,11,23,11,4,23};//时间
bit flicker;//闪烁
//=======================DS1302引脚===========================
sbit SCLK=P0^6;
sbit IO  =P0^4;
sbit RST =P0^5;
//=======================数码管引脚===========================
sbit d0=P1^1;//d0~d3  “8”字数码管
sbit d1=P1^2;
sbit d2=P1^3;
sbit d3=P1^4;

//ACC累加器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ACC=dat;
        RST=1;
        for(i=8;i>0;i--)
        {
                IO=ACC0;
                SCLK=0;
                SCLK=1;
                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RST=1;
        for(i=8;i>0;i--)
        {
                ACC7=IO;
                SCLK=1;
                SCLK=0;
                ACC>>=1;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
{
        return ((bcd>>4)*10)+(bcd & 0x0f);
}

uchar D_BCD(uchar Dec)//十进制转BCD码函数
{
        return (Dec/10*16+Dec%10);
}

void rtc_init()//初始化1302
{
        uchar i,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for(i=0;i<7;i++)
                write_1302(write_rtc_addr[i],D_BCD(time[i]));//写1302时钟数据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void read_time()//读1302时钟数据
{
        uchar i;
        write_1302(0x8e,0x00);
        for(i=0;i<7;i++)
        {
                time[i]=BCD_D(read_1302(read_rtc_addr[i]));
        }
        write_1302(0x8e,0x80);
}

void data_display()
{
        static uchar temp;
        static uchar i;
        read_time();
        if(temp!=time[0])
        {
                temp=time[0];
                flicker=1;
        }
        displaydata[0]=smgduan[time[1]%10];
        displaydata[1]=smgduan[time[1]/10];
        if(flicker)
        {
                if(++i>=200)
                {
                        i=0;
                        flicker=0;
                }
                displaydata[2]=smgduan[time[2]%10]&0x7f;//秒闪点
        }
        else displaydata[2]=smgduan[time[2]%10];
        displaydata[3]=smgduan[time[2]/10];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P1&=0xe1;//清位码、消隐
        P2=displaydata[i];//送段码
        P1|=0x02<<i;//送位码
        i=++i%4;//循环计数
}

void delay(uint r)
{
        while(r--);
}

void main()
{
        rtc_init();
        while(1)
        {
                data_display();
                display();
                delay(100);
        }
}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读出的是4545,你的仿真有能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