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震荡器 小议

楼主:
把L换成电阻,
或在C1串入电阻,
这电路还能震不能?!

网友A(2023-11-19):
不论共甚么极,如无外力干预,管子是不会被Re关掉的,
如果你想通过射极把管子关掉,就要把射极切断或将射极电位抬高。

网友A:
在此电路中,能把射极电位改变的外力哪来?!
C1 是通道,L 是源头,但是,L 能驾驭射极凭甚么?!
就是 C2,它令管子更开通,亦就使 L 汲取的电流比基础 Ic 更大,从而有能力把射极电位灌至比饱和时更高。

网友B:
你把Colpitts Oscillator的原理反复读几遍。

先告诉你答案:
L去掉一定不会振荡
C1串电阻会降低Q值,电阻加到一定程度,Q值下降到无法振荡的程度。

你自己去找推导公式去吧。

网友C:
不会震荡,lc不能缺少!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做的Colpitts Oscillator三种BJT拓扑结构,用免费的LTSpice创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Colpitts Oscillator的原理反复读几遍。

先告诉你答案:

考毕兹、克拉波、西勒,都是 电容三点式,
电容反馈,亦只有三点式一种,电感反馈却可互感耦合,还可不用电容哩。
共基拓扑的根性,是 电流增益小于1 ,能否震起来,就得看此根性有否规避之策,
事实证明是有的,就是 Re先小后大、 或Rc先大后小,或两者齐用,才能使正反馈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Colpitts Oscillator的原理反复读几遍。

先告诉你答案:

RC震荡器起震的 幅度条件,是 电流增益和电压增益 都必须大于1,
单管,只有共射拓扑才能做到,都是正弦波,而且只有两种 (双T及相移),多级的,共射可任意搭配,共集与共基只能联用 (扬长蔽短),
如果 Ic为1A,Vbb是1.5V,那么,Re最大也不过 1.5Ω,跟C1串联对Q值影响不大,这样做,得到的就是 文氏电桥 的RC带通网络,但当然不是正规的 文氏电桥震荡器,
如果把 L 换成了Rc,那就妥妥的不会震了,虽然共基天生就是同相的,且电压增益远远大于3,而共射拓扑虽完全满足RC震荡器的幅度条件,可惜是反相的,那就需要两级才能搞定。
最近才发觉,斯密特 (共集加共基) 电路除了 触发器与多谐震荡器,原来还可用于 文氏电桥,我发布此帖的动机,其实就是缘于最近捣鼓的 共基文氏震荡器 及由此引伸的一篮子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做的Colpitts Oscillator三种BJT拓扑结构,用免费的LTSpice创建。

上图,皮尔斯,
中图,萨巴罗夫,
下图,串馈考毕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皮尔斯,
中图,萨巴罗夫,
下图,串馈考毕兹。

错!

上图(colpitts5.asc),典型的不能再典型的Colpitts。

下图(colpitts2.asc),跟你在楼主贴的图完全一样,没有区别。

中图(colpitts8.asc),这个图有意思,本来是Colpitts,但是我改参数看效果,忘了改回来,结果变成Clapp了,交换C1和C3的容值,就是标准的Colpitts。另外,C1和L1可以等效于石英晶体串联谐振,这就是个Pierce振荡器。

网友D:
起作用的应该是正反馈吧。
L,C都是起到移相作用的。不用L时,用3个电容也能移相180度实现正反馈,产生振荡。如果用2个三极管连成正反馈电路,1个电容就能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

上图(colpitts5.asc),典型的不能再典型的Colpitts。

上图其实就是个 电压并联负反馈,震荡条件是 180° 相移,
相移网络,如果用LC,一个π形就足夠了,不需三节那么多,
皮尔斯电路的电容,跟RC相移震荡器一样,接地即可,实用电路会以晶震替代电感。
中图确是有 萨巴罗夫电路 这个名称,只不过在实用电路中也会以晶震替代电感;而下图那电路就是把原本跟Re并联的电容改接至电感,有利于震荡的持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起作用的应该是正反馈吧。
L,C都是起到移相作用的。不用L时,用3个电容也能移相180度实现正反馈,产生振荡 ...

跟共射不同,共基与共集的正反馈必须 自带增益,
震荡,须合符 幅度及相位 条件,一般的反馈网络,是衰减器,不滿足 幅度条件所需的物质基础,
三点式LC槽路的性质,像自耦变压器,既可升压,又能 降压增流,可补共基与共集的缺失,不过,我列举的这种电路,不是利用变压器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

上图(colpitts5.asc),典型的不能再典型的Colpitts。

有一种说法是,
一个电感两个电容,是电容三点式的基本型,或者说是 标准型,
标准型的电容三点式震荡器都叫做 colpitts ,把电感改为晶震的才不称为 colpitts ,
克拉波、西勒、哇咔,因为LC槽路结构变了,也不叫做 colpitts ,不管电感是否改为晶震。

网友B:
连基本计算都没有就不要空谈了,比如无参数的话,Colpitts和Clapp完全可以是一模一样的,Colpitts为了不破坏直流工作点,电感串联电容隔直很常见,关键在于隔直电容在最终谐振频率上是否可以忽略,可以忽略就是Colpitts,不能忽略就是Clapp。所以楼主不要继续空谈了,拿出具体计算过程才有讨论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基本计算都没有就不要空谈了,比如无参数的话,Colpitts和Clapp完全可以是一模一样的,Colpitts为了不破 ...

没甚么叫做空谈不空谈的,你是从业员,我是爱好者,路子不一样,多谢各位的积极回应,
我的着眼点是物质层面的,比如 原理、架构、行为、现像 这些,我觉得,用甚么、怎样用、怎样接,才是我关心的,计算嘛,我只会动用 欧姆定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基本计算都没有就不要空谈了,比如无参数的话,Colpitts和Clapp完全可以是一模一样的,Colpitts为了不破 ...

如果阁下楞说我是空谈的话,对不起,我不服!
我感兴趣的,并非 colpitts 与 clapp 之争 (不用隔直电容的也有嘛),亦不是搞研发或设计制作,而是探讨 让共基拓扑震起来 该咋整?!

网友A:
所以我说,那些真正为电子爱好者开办的学校或论坛,于今已荡然无存!
相位条件、幅度条件、交流小信号模型,这些不是当前的我能理解消化的,不过,电流增益与电压增益都必须大于1是 RC震荡器 起震所需的物质条件,则是我自己的学习感悟,跟各位师尊分享学习感悟没毛病吧。

网友A:
言归正传,
图中那个Cc,对于主震槽路本身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没有那些需要交流功率的Rι,Cc是可不要的,
比如,LED就不需交流电,Cc 可不要,不过,Rι 始终是跟主震槽路直接并联,负荷稍重就会妨碍震荡。

网友A:
并联馈电,如果跟三极管并联的是电感,必须隔直,否则感抗无法建立,电感的一切功能都无法执行,而三极管亦只会被短接在地动弹不得。
克拉波的「隔直」电容实际上是 主震电容,西勒的「隔直」电容其实是 隔离电容,目的是建立 部份接入法(弱耦合) 的架构,这两个「隔直」电容的容量都是很小的,完全可兼当电感的隔直电容。

网友B:
空谈%,浪费时间。

网友A:
只需把 C1和Cb 掐掉,这电路就成为
分压式 直流电流负反馈 共射极放大电路!
好了,我只把Cb加回去,会不会有甚么情况出现?!
会,有自激的可能,这是一种由结电容Cce导致的寄生震荡,
如果C2是 µF 量级,Cce作不了恶,但如果C2只是 pF量级,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A:
把 L 换成Rc 还能震才怪,否则,我那「文氏电桥」就不会失败了,亦就没有对那个 标题电路 产生兴趣的契机。
文氏电桥的带通网络,最大传输系数是 1/3,那就要求放大器的增益至小是3,
共基拓扑的电压增益不是远大于3吗,问题是,由Rc出来的电流,即使全部加到射极,也不足以驱动,那就震不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起作用的应该是正反馈吧。
L,C都是起到移相作用的。不用L时,用3个电容也能移相180度实现正反馈,产生振荡 ...

两个三极管搞RC震荡不是问题,一个三极管就只有共射,只有两种,都是正弦。
而我这个没错是LC震荡器,不过,这电路令我感兴趣的地方是,不必添加主震槽路,直接以放大器的基本配置开震。

网友E:
这是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产生振荡的的条件必须满足反馈相位和幅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谈%,浪费时间。

空得不能再空了,我呈交的只是思路,全无技术含量,
零基础嘛,除了自己努力学习,就是请教,沒毛病吧,
你是否乐意赐教,完全是阁下的个人意愿,沒人叫你进来浪费这些时间和心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得不能再空了,我呈交的只是悸罚藜际鹾浚�
零基础嘛,除了自己努力学习,就是请教,沒毛病吧 ...

既然有了思路,为什么不实践来证明你的思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现在这么多仿真软件,连电路都不用搭,为什么要活在空想里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了思路,为什么不实践来证明你的思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现在这么多仿真软件,连电路都不用搭, ...

仿真软件做的我可以弄成gif发上来,而且,仿真的结果是循环的,做动画合适不过,而视频只能贴网址,附件没有mp4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需把 C1和Cb 掐掉,这电路就成为
分压式 直流电流负反馈 共射极放大电路!
好了,我只把Cb加回去, ...

对了,又来一种玩法。
把C1也装回去,再次把Cb砍掉,换上 1.5V、50Hz 的恒压源,
收音机的混频器不就像这样玩吗,问题是,这样的电路 究竟算是共射极还是共基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了,又来一种玩法。
把C1也装回去,再次把Cb砍掉,换上 1.5V、50Hz 的恒压源,
收音机的混频 ...

好了,接着,把C2摘去,这又是甚么?!
是 E类功放,把电容跟射极的连接线剪掉也是,
然后,把讯号源改为方波,电路就变成ZV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言归正传,
图中那个Cc,对于主震槽路本身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没有那些需要交流功率的Rι,Cc是可不 ...

这电路,有boost的功能,但不能直接用来做直流转换器,
如果RL需要纯直流,就要并联平波电容而且要加二极管跟C1C2隔离,点亮LED则不需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那些真正为电子爱好者开办的学校或论坛,于今已荡然无存!
相位条件、幅度条件&#65380 ...

自己不努力,就怪别人不给力
振荡电路的起振条件,往深入了说,就是系统控制理论,往浅了说,就是个振荡器.这两个知识,是人家老外一百多年前玩剩下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你既然能找到这个论坛,就说明你是会上网的,自己不去看书,不去上网,就怪网络不给你平台
一天到晚的在这抱怨社会不公,还不如去看看书,上上网,对比你有学问的人多点虚心的态度,少点冷嘲热讽
也不要说自己什么零基础的,我上学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回家放牛了(这是真的,没必要吹牛),从我第一本书开始算起,到现在的我,成了一个单片机工程师,用了12年的时间,也许有的人觉得用不也这么久,一头猪学习的进度都会比我快,可我就这点能力呀,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还要上班,天天加班十点半,几天才能挤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书
你去看一下我的帖子,几年前,我刚来这个论坛的时候,我连画板都不会,那时候还只是一个电子技术员,到现在,从我手上出去的量产产品不少5款,至少300K的数量以上,不敢说我有多牛,至少是一个正常单片机工程师的水平
你来求教就求教,就不要去跟人家争这个争那个的,原本你是一个想问问题或者是交流经验的帖子,到最后演变成"我比你有水平","你没我行"的争吵,然后,你再怼天怼地怼空气,论坛不行,网络不行,网友不行.......
当然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论共甚么极,如无外力干预,管子是不会被Re关掉的,
如果你想通过射极把管子关掉,就要把射极切断或将 ...

但是,Rc有这能耐吗?!
不可能,因为Rc的取值必须跟据 三极管的规格和电路正常运作的需求,
如果Rc和Re都是定值,而且管子是饱和的话,即使把集射两极短接,也因短路电流不大于Ic,管子关不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自己不努力,就怪别人不给力
振荡电路的起振条件,往深入了说,就是系统控制理论,往浅了说,就是个振荡器.这 ...

要不你来当我的启蒙导师试试,保证 来多少个气走多少个,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 L 换成Rc 还能震才怪,否则,我那「文氏电桥」就不会失败了,亦就没有对那个 标题电路 产生兴趣的契机 ...

RC槽路,不管多少「阶」,都只能选频,没附加增益,所以,RC震荡器的 电流增益和电压增益都必须大于1,
那么,单管RC震荡器 就只有共射拓扑才能带动,而LC或变压器反馈 才可补共基(电流增益)及共集(电压增益)之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来当我的启蒙导师试试,保证 来多少个气走多少个,哈哈 。

我的学习态度蛮积极的,甚至是积极得让你吃不消,而且很不喜欢读死书,问题是,我的脑回路跟你们大不一样,以至于那些中小学老师怀疑我是不是弱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学习态度蛮积极的,甚至是积极得让你吃不消,而且很不喜欢读死书,问题是,我的脑回路跟你们大不一 ...

小春,相信我,你的中小学老师都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来当我的启蒙导师试试,保证 来多少个气走多少个,哈哈 。

在这里,没有人能做你的导师
你有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电子理论知识",对于知识技术能力不如你的,你当作看不见,对于知识水平比你高的人,你满是冷嘲热讽,对于新的知识,你不会去学习,还把自己不上进当荣耀
跟你讨论知识,最后都变成了两个人之间比谁懂得更多
我在这论坛说话有时也会伤到别人,但我能停止,因为无意义的争吵,会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帖子沉下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没有人能做你的导师
你有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电子理论知识",对于知识技术能力不如你的,你当作看不 ...

说的是,建议这个楼猪去JS病院去看看

网友H:
不管什么振荡器, 都必须满足这两基本条件
1, 在振荡频率的信号下,其反遗的相位差是0度
2, 在振荡频率的信号下,环增益 >= 1.

把L用R替换, 条件一必然不能满足, 可以通过多加一两组RC电路让其满足条件1, 但RC电路都对环增益衰减, 所以条件下又满足不了。 硬要把R替换L, 就只能用其射极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没有人能做你的导师
你有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电子理论知识",对于知识技术能力不如你的,你当作看不 ...

既然觉得话不投机,那你来我的帖里掺和甚么?!
我上论坛只是分享思路而不是谈技术,但好歹是跟技术相关的,
这里是技术板块,想要说教啊批判啊甚么的,就请往水区去,那里有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管什么振荡器, 都必须满足这两基本条件
1, 在振荡频率的信号下,其反遗的相位差是0度
2, 在振荡频率的 ...

前半段说的,不过是书本的套路,对我而言是 隔靴搔痒。
RC槽路,不管是多少「阶」的,都是 只能选频而没有增益,
选频,属于 带通 类别,但这「选择性」跟 LC组合的Q值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能带动RC起震的单管拓扑,就只有共射极,这就是我先前说过的 物质条件,所以先前我用单管共基电路搞文氏电桥结果失败,实在正常不过。
共基与共集,都有一种增益小于1,管子的周边配置并不能打破这局限,而我之所以用这电路来说事,就是因为它以近乎原貌的架构来开震,虽然把Rc换成电感,但共基拓扑的电流增益是 永远小于1的,按道理,单靠电感打破不了就局限,可这电路就是不单能震,还有余力带负载。

网友A:
如果把 C1和Cb 拆除,这电路就不是共基而是共射,
然后,在原Cb的位置接上稳压管,这电路又算是共啥极?!
如果把C1也装回去,这电路会震荡,不管震起来与否,都是共基极,
前人经验告诉我,这种电路即使没C1也可能会震,这是 结电容Cce 搞的鬼,
共基拓扑虽说输入阻抗极低,但电流控制反而最适合它,不过,无穷大的动态电阻正好是Cce的舞台,
用恒压性讯号源驱动 (电压控制) 射极,则通过Cce的正反馈就会被讯号源「旁路」,但输出阻抗会稍微下降 (因为三极管自带的动态电阻不是无穷大)。

网友A:
普通的考毕兹电路,骨干架构与谐振槽路截然不分明,反馈位点清清楚楚,
但本标题电路的震荡,却是可以利用 共射拓扑的寄生及分布参数 来实现的,
至于那「文氏电桥」嘛,电流增益小于1,纵使输出阻抗为零也是枉然,能震才是咄咄怪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考毕兹电路,骨干架构与谐振槽路截然不分明,反馈位点清清楚楚,
但本标题电路的震荡,却是可以利 ...

额, 我倒,应该是截然分明才对啊,
有错自然要改,但我在此勘误而不把楼上文章重新编辑,当然有我的想法。

网友A(2025-05-18):
引用 网友B:
你把Colpitts Oscillator的原理反复读几遍。

先告诉你答案:

电感反馈没电容也能震,电容反馈没电感(或其等效物)就一定震不成。

网友A:
教材及课外书的诠释不全面,互联网上的资料就更不靠谱,很令入门者犯晕,
电感反馈,可以是互感或自耦,电容反馈,唯分压一法,这不是技术,而是自然规律,
分压链,最简单的是两节,那就有三个点,共射拓扑並联馈电型的电容反馈LC正弦震荡器,是 考毕兹 开创的先河,
电子电路的带负载方式有,串联馈电与並联馈电,LC槽路,是LC震荡器的 结构性负载,单管电路的架构就是 共基、共集、共射 三种基本型,那么,原始的电容三点式震荡器的电路拓扑就有六种,
架构不同,但名称一样,每次只拿一种来宣教,那就会让初学者转不过弯来,更离谱的是,把 克拉波、皮尔斯甚至是巴特勒 都叫做 考毕兹,当然,你们是大神,走的是技术路线,对这些入门级的学术问题大概不屑一顾吧。

网友A:
如今看来,电容三点式震荡器的命名似乎很简单,根据LC槽路的结构就可以,
但又不对啊,一个电感一(分为二)个电容都是叫做 考毕兹 我没异议,规范化就行,但是,槽路增添了电感或电容,或把电感改成压电震子的话,却变成一个名称对应一种电路了,但即使这样,网上还有称它们为 考毕兹 的,尤其是 克拉波与皮尔斯,被喊成 考毕兹 更是家常便饭。

网友A:
蹲了半辈子的书店与图书馆,搜网断断续续十几年,像这样的命名法居然就是没见着,
好咧,如果这是权威,何以不将之举世通行,作为全球学术界的规范;另外,我本来就不是有志于走实务路线的,一切只冲着爱好与求知而来,那些努力啊积极性啊甚么的,自然有限,方向也跟一众大神不会一样。

网友A:
MOS无源元件及电路布线的集散参数,会造成放大器的寄生震荡,
有源器件内部的寄生参数则以附加相移引起自激,这种自激却不属于寄生震荡,
MOSFET有寄生BJT,CMOS与IGBT有寄生可控硅,有源器件内隐藏另一种有源器件;却原来,电路也有隐藏拓扑,在分压式直流电流负反馈的共射放大器内,就潜藏着如标题图那样的简版考毕兹震荡器!

网友A:
这个隐形考毕兹电路,Q1的静态工况是A类或AB类,射极静态电位由此决定,
而L搭载的峰值电流,则是Q1「饱和」时的电流,这时,Q1 渐渐截止,此电流只能取道C1 才有出路,往射极猛灌,使射极电位高于静态,确保Q1得以截止,
ZVS、boost、E类功放,集极电位都是高于Vcc的,此乃电感把电容清空所需的驱动,在隐形考毕兹电路中,C1和C2同样会被L充电至超过Vcc,电容清空,射极才能着地,Q1才得以「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了思路,为什么不实践来证明你的思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现在这么多仿真软件,连电路都不用搭, ...

PROTO,安卓手机软件,聊胜于无,不难玩,对我而言够用有余,
另外,也会用面包板与分立搭建一些简单的电路,
不过,我主攻的是 无痛入门,那是理论主导而不是实务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