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特别的吧,门电路讨论

楼主(2023-11-20):
对于门电路,显然门电路的种类很重要,种类越多功能越多也会越复杂。对于门电路的种类创新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在某些地方,我们期望得到以下功能,输出和输入必须相等,所以构思了一种输出等于输入的门电路,叫非非门。功能和非门为互补关系。这种门电路要理解并不容易,人容易陷入惯性思维,很难理解正是因为无用也是一种用。当然能理解的无不是各界的顶尖,智力非凡。思考良久实在忍不住了,浅酌一二。理解能力弱的,看见文字就头痛的,请绕行,谢谢(*°°)!

网友A:
你是不知道74HC244这类芯片,多出门走走长点儿见识。

网友B:
非非门?达闻西的手电筒吗?
非门是一个反相缓冲器
那么,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同相的缓冲器呢?
驱动器,同相的施密特整型器,这不都有这功能吗?

网友C:
你能想象得到的数字电路在这都能找到,这“非非门”不会是要用于量子手机吧。与其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不如脚踏实地修炼内功。

网友D:
用一根直线,就做出楼主的非非门了。
楼主一定不知道这样一个东东:可编程逻辑阵列。这个东东与的的思路最接近。

网友E:
组合逻辑在基础逻辑上建立,没什么特别的,组合逻辑经常有,看我帖子有荔枝.

网友F(2024-06-03):
所谓非非门,可以使用缓冲放大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