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更改板框尺寸,路面的线路不变?

楼主(2023-11-20):
AD怎么更改板框尺寸,路面的线路不变

网友A:
在top layer层画出需要的板子形状,再选中全部边框线,然后设计➡板子形状➡根据选择对象定义,或者快捷键D➡S➡D。

网友B:
要更改板框尺寸,,就必需在你的“板框”层重新画线定义!至于DSD这样的定义,可以说与真正意义的“板框”没有5分钱的关系,它只能在AD的3维显示中给你一个板的形状。制板厂所谓的“板框”是按照你的“板框”层来的。

网友C:
找到你目前定义板框的层,进行更改板框边线,更改完以后在板框层进行单层显示(Shift+S),然后全选这一层的板框外形,在输入法英文状态下执行D-S-D,即可得到新的板框,一般都会默认keep-out层为板框层,这个是不规范的,一般出的gerber包含机械层和禁布层时候,板厂会以机械层为板框层,所以建议楼主板框设置在机械层,在出gerber文件时候不会导致做错

网友D:
AD17方法:快捷键:1 - D - R ,画出板框,完成按2

网友E:
我一直都是在禁线层画板框,每次打板都没问题

网友F:
方法一:Design --- Board Shape--- Redefine Board Shape(快捷键D-S-R),对于方形,依次画好4个点,然后右键退出操作。
没有画成想要的形状之前不要点击右键。
方法二:(1)在C页面用Keep-ut Layer画出所需板子的大小形状,注意必须是封闭的形状。(2)选中画出的这些封闭的框框。(一次不能全部选中的话可以按住hif依次选中线条) (3)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n selected objects,这样就画好了任意复杂形状的PCB。

网友G:
一般在机械设计1层画板框(完全闭合),全选板框,然后设计--板子形状--根据选择对象定义就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