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芯片 12V输入7v5a左右输出

楼主(2023-11-20):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12V输入7v5a左右输出的稳压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A:
你可以买个XL4016电源DC-DC可调压模块,输入电压较宽,输出电压可调电流可达8A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只能用DC模块。

网友C:
用专用的DC转DC模块,有大电流、输出电压可调节的那种

网友D:
只能用大电流的DC-DC

网友E:
如果必须用线性电路:可以用 317+大功率管扩流。

网友F:
最好用DC DC, 用线性稳压ic,电流5A,稳压管耗散功率就到25W了,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