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和DRV8313组合使用实现无霍尔过零检测

楼主(2023-11-20):
我查了好多例程都是DRV8313+霍尔的方法驱动无刷电机的

我想用DRV8313+无霍尔驱动无刷电机,这就要外接过零检测装置,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

检测U,V,W上的电动势,通过EN1,EN2,EN3选通某一路,通过DRV8313自带比较器比较输出

网友A:
无感驱动要反电动势过0后延时30度电角度再换相,所以要用一片LM339(或DRV8313的比较器+LM393),再用MCU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驱动要反电动势过0后延时30度电角度再换相,所以要用一片LM339(或DRV8313的比较器+LM393),再用MCU处 ...

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B:
连霍尔都不想用,就只能用心灵感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驱动要反电动势过0后延时30度电角度再换相,所以要用一片LM339(或DRV8313的比较器+LM393),再用MCU处 ...

这里的三相驱动用了两个运放,但不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C:
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回复你了呀
不管是用什么单片机都是要滤波的,比较器是只要有过零信号就会的信号输出,它不滤波的
一个完整的过零,特别是在临界点的时候,就是快要过零又没有完全过零的时候,比较器会输出好几个过零信号的
无霍尔的无刷电机不像有霍尔那样,有信号就换相的
不滤波的话,电机是抖动转动的,根本就不正常
不管是TI还是PIC,或者是ST,在官方网站都有无传感器无刷电机的的例程的,抄几次就能理解这其中的原理了
说了这么多,还不解理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回复你了呀
不管是用什么单片机都是要滤波的,比较器是只要有过零信号就会的信号输出,它 ...

审题不清

网友C:
对不起,我错了,我给您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