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焊台DIY

楼主:
此款T12焊台的硬件可以刷入我发布的T12开源的固件,也可以刷入此贴的固件,此贴的固件需要注册(坛友免费注册),此电路用的是STM32F103C8T6,也可以用GD32F103CBT6,还可以用HK32F103CBT6,此电路进行了修改,原电路用的2954的3.3伏稳压芯片,此芯片假的太多。坏了必烧MCU,电源部分已经进行了修改,可以购买8838外壳。。附件里有8838外壳的打板文件。

Stm32焊台 高端1.3寸OLED显示屏.pdf

网友A(2023-11-21):
顶起来、正在做T12焊台~不错

网友B:
做个套件,更好!

网友C:
强,感谢楼主分享的多种T12焊台!论坛有你真好!

网友D:
这个屏幕可以在大一些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可以在大一些吧?

屏幕0.96和1.3的刷入对应的固件,,2.42的也支持。1.3寸的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可以在大一些吧?

支持OLED 0.96 1.3 2.42等尺寸
驱动支持 SSD1306 SH1106 CH1116 SSD1315 SSD1309等驱动型号的OLED屏幕,烧录固件时根据所选屏幕尺寸选择固件

网友F(2024-01-05):
怎么注册阿

网友G:
感谢楼主开源分享,很棒的烙铁

网友E:
焊接完成上,烧录固件后会提示注册,把提示码发我,我给你注册吗,注册。

网友H:
有你更精彩,相当不错的一款烙铁

网友A:
这个改完效果如何啊?还会不会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完效果如何啊?还会不会烧?

放心。不会了

网友I:
用过的GX12-5 做什么的? 由于 E 和 GND 在 PCB 处连接,因此您可以在GX12-4

网友J:
强,感谢楼主分享的多种T12焊台!

网友K(2024-02-26):
这个看上去不错,有没有复制成功的说说心得。

网友K:
给的全是是光绘文件,没有办法修改呀!

网友K:
不知道这个换烙铁头时需不需要恢复出厂设置,准备注册一个,支持创作。

网友L:
有没有成品卖啊?单做一套不值当的,做多了用不了。还是成品来的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给的全是是光绘文件,没有办法修改呀!

给你个这个,EDA可以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这个换烙铁头时需不需要恢复出厂设置,准备注册一个,支持创作。

不用。。都不用关机,直接拔插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成品卖啊?单做一套不值当的,做多了用不了。还是成品来的方便。。

这款是所有带屏幕T12用元件最少的,,电阻100个块包邮。。屏幕10元,电源12到24V3A

网友K:
刚刚看到STM的1脚是由CR2032独立供电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这个,EDA可以修改

谢谢,想把1脚改为双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这个,EDA可以修改

PCB中23脚vss1和47脚vss3都悬空没有接地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K:
PCB中23脚vss1和47脚vss3都悬空没有接地呀?

没注意,,你对照原理图看看,,在从新铺铜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刚刚看到STM的1脚是由CR2032独立供电的!

那个是时钟的记忆电池,,如果不需要时钟,,时钟晶振和电池就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可以在大一些吧?

1.3的正好,,在大的屏幕就贵了,支持到2.42的

网友K:
把R3换成10K,同时把R4换成4.7K,是不是还可以少买一种2K的电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把R3换成10K,同时把R4换成4.7K,是不是还可以少买一种2K的电阻吧?

随便找个板子。贴片2001就是2K,还不好找

网友M:
T12成色好点的发热芯也不便宜了

网友N(2024-04-27):
您好,请问一下您发的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我用Keil5打开了全是乱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您好,请问一下您发的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我用Keil5打开了全是乱码

没开源,程序非本人制作。

网友O(2024-05-31):
感谢楼主分享的T12焊台

网友O:
一直用数码管的T12,这次也准备搞个OLED的玩玩。

网友P(2024-07-20):
请楼主帮忙。ID1:030A
                   ID2:729B

网友E:
引用 网友P:
请楼主帮忙。ID1:030A
                   ID2:729B

网友E:
使用方法

网友Q(2024-11-0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顶起来!!!!!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我用SSD1306.1.3寸屏,刷完固件不亮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用SSD1306.1.3寸屏,刷完固件不亮屏,

你买的成品屏幕还是单片后焊接的转接板,后焊接的转接板看看转接板上的二极管焊反了没有。我之前买过假芯片。也是可以烧录。就是屏幕不亮。。芯片有MYS丝印。。

网友S(2025-03-27):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成品屏幕还是单片后焊接的转接板,后焊接的转接板看看转接板上的二极管焊反了没有。我之前买过假芯 ...

四脚的的1。3寸屏就不用转接板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四脚的的1。3寸屏就不用转接板了吧

需要注意引脚的次序和主板一样

网友T(2025-05-04):
做个套件

网友U:
没开源源码啊

网友U:
只发了固件,没发源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U:
只发了固件,没发源码

我的另个帖子,stm32单片机开源烙铁程序。这个是开源的,和这个是一个硬件

网友V(2025-06-29):
这是又升级了

网友W:
顶起来,开源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