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ndows server2008磁盘的清理

楼主(2023-11-20):
磁盘配额是计算机中指定磁盘的储存限制,就是管理员可以为用户所能使用的磁盘空间进行配额限制,每一用户只能使用最大配额范围内的磁盘空间。
       磁盘配额可以限制指定账户能够使用的磁盘空间,这样可以避免因某个用户的过度使用磁盘空间造成其他用户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影响系统运行。在服务器管理中此功能非常重要,但对单机用户来说意义不大。

在应用磁盘配额之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磁盘卷必须使用Windows Server 2008中的NTFS版本格式化。
(2)必须是管理员组(Administrators)组的成员才能管理磁盘分区上的配额。
(3)启用文件压缩功能不影响配额统计。例如,如果用户user1限制使用50MB的磁盘空间,那么只能存储50MB的文件,即使该文件是压缩的。

在启用磁盘配额时,系统管理员可以设置以下两个值:
(1)磁盘配额限度。用于指定允许用户使用的磁盘空间容量。
(2)磁盘配额警告级别。指定了用户接近其配额限度的值。

1.启用磁盘配额
要启用磁盘配额,首先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某分区,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执行“属性”命令,打开“新加卷属性”对话框,单击“配额”选项卡,选中“启用配额管理”复选框,即可对磁盘配额选项进行配置,如图3.24所示。在“配额”选项卡中,通过检查交通信号灯图标并读取图标右边的状态信息,可以对配额的状态进行判断。交通信号灯的颜色和对应的状态如下。
(1)红色的交通信号灯表示磁盘配额没有启用。
(2)黄色的交通信号灯表示Windows Server 2008正在重建磁盘配额的信息。
(3)绿灯表明磁盘配额系统已经激活。

2.设置磁盘配额
在如图3.24所示的“配额”选项卡中,选中“启用配额管理”后可对其中的选项进行设置。
(1)拒绝将磁盘空间给超过配额限制的用户:如果选中此复选框,超过其配额限制的用户将收到系统的“磁盘空间不足”错误信息,并且不能再往磁盘写入数据,除非删除原有的部分数据。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则用户可以超过其配额限制。如果不想拒绝用户对卷的访问,但想跟踪每个用户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可以启用配额但不限制用户对磁盘空间的访问。
(2)将磁盘空间限制为:设置用户访问磁盘空间的容量,如图3.24所示,设置为1000MB,即用户可使用的磁盘量最大为1000MB。
(3)将警告等级设为:设置当用户使用了多大磁盘空间后将报警。在图3.24中设置为100MB,也就是当用户数据存储数据达到100MB后,将提示用户磁盘空间将不足的信息。
(4)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保存所做的设置,启用磁盘配额。

(5)启用磁盘配额之后,除了管理员组成员之外,所有用户都会受到这个卷上的默认配额限制,管理员可以新增配额项,分配给用户不同的磁盘空间。单击图3.24中的“配额项”按钮,可以看到默认的磁盘配额项,这个项目规定“BUILTIN\Administrators”组没有配额限制,如图3.25所示。

使用磁盘配额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主要有以下4点:
(1)默认情况下,管理员(Administrator)不受磁盘配额的限制。
(2)清除“拒绝将磁盘空间给超过配额限制的用户”复选框,用户在超过限额后仍能继续存储数据,但系统可以通过监视硬盘的使用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
(3)通常需要在共享的磁盘卷上设置磁盘配额,以限制用户存储数据使用的空间。
(4)在删除用户的磁盘配额项之前,这个用户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文件都必须删除,或者将所有权移交给其他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