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脑用的无线耳机

楼主(2023-11-20):
需要一款电脑用的无线耳机,要求如下:
  • 使用场境:台式电脑,Windows系统。
  • 连接方式:无线连接,电脑端输出可以是3.5mm耳机口、USB接口等。
  • 佩戴方式:只要不是入耳式就行
  • 音质:听个响
  • 价格:便宜

各位大哥有没有好推荐?

网友A:
铁三角的sr30bt,蓝牙连接。 我用了四年了还可以。

网友B:
有许多蓝牙无线耳机类型可能会满足要求。

网友C:
AUX蓝牙发射器,音频先进行ADC再发射进行蓝牙广播,简单省事
不要用USB那种,那种是相当于要改电脑驱动的,麻烦得很,以前了个绿什么联的,早就扔了

网友D:
Logitech H600 Wireless Headset:  连接方式: USB接口 佩戴方式: 头戴式 音质: 适用于一般办公和娱乐用途 价格: 相对较便宜 Mpow 059 Bluetooth Headphones:  连接方式: 3.5mm耳机口,也支持蓝牙连接 佩戴方式: 头戴式 音质: 在其价位范围内表现良好 价格: 相对较便宜 Microsoft LifeChat LX-3000:  连接方式: USB接口 佩戴方式: 头戴式 音质: 适用于通话和基本音频需求 价格: 经济实惠 Creative Labs Sound Blaster Tactic3D Rage Wireless V2.0:  连接方式: USB接口 佩戴方式: 头戴式 音质: 适用于游戏和娱乐 价格: 在中等价位 SteelSeries Arctis 1 Wireless Gaming Headset:  连接方式: USB-C或3.5mm耳机口,也支持蓝牙连接 佩戴方式: 头戴式 音质: 高音质,适用于游戏和音乐 价格: 相对较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ogitech H600 Wireless Headset:  连接方式: USB接口 佩戴方式: 头戴式 音质: 适用于一般办公和娱乐用 ...

一千多块的耳机,价格相对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