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VS

楼主:
这电路,原理跟多谐震荡器相似,
但输出的不是方波,如果停震,则两管都饱和,
这种电路必须以二极管耦合,既保证LC运作畅顺,亦避免管子被过份驱动。

网友A(2023-11-20):
网连功能失效,那就在此补发。
大的那个图,本来昨天是删掉了才发帖的。

网友A:
此电路的灵感来自集成电路555,
不过,三个电阻不是相等,而是 1:98:1,这个窗口比较器控制的,不是RS触发器而是直接驱动开关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连功能失效,那就在此补发。
大的那个图,本来昨天是删掉了才发帖的。

这电路是我瞎捣鼓的,但网上有类似的电路却多了去!
两个线圈共用铁芯,原本的两个ZVS电容合而为一(跨接于集极),据说还真的有点能耐,故障亦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连功能失效,那就在此补发。
大的那个图,本来昨天是删掉了才发帖的。

电感电容串联起来,就这样接于恒压直流电源上,能动吗?!
这是看到某期刊中谈论 E类功放 后产生的疑问,但现在我看到,这真的行。

网友B(2024-07-18):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的灵感来自集成电路555,
不过,三个电阻不是相等,而是 1:98:1,这个窗口比较器控制的,不是RS触 ...

这个电路仿真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