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会显示乱码?

楼主(2023-11-2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4us()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CS  = P1^0;
sbit CLK = P1^1;
sbit DIO = P1^2;

uchar Display_Buffer[] = "0.00V";
uchar code Line1[] = "Current Voltage:";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  = 1;
        delay4us();
        result =     (bit)(P0&0x80);
        E  = 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
        RS = 0;
        RW = 0;
        E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4us();
        E = 1;
        delay4us();
        E = 0;
}
void Set_Disp_Pos(uchar pos)  {
         LCD_Write_Command(pos |     0x8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
        RS = 1;
        RW = 0;
        E  = 0;
        P0 = dat;
        delay4us();
        E = 1;
        delay4us();
        E = 0;
}

void LCD_Initialise()  {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MS(1);
}

uchar Get_AD_Result() {
         uchar i,dat1=0,dat2=0;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DIO = 1; _nop_();     _nop_();
        CLK = 0;DIO = 1; _nop_();     _nop_();
        for(i=0;i<8;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dat1 = dat1 << 1 | DIO;
        }
        for(i=0;i<8;i++)             {
                     dat2 = dat2 << ((uchar)(DIO)<<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
        CS = 1;
        return (dat1 == dat2) ?     dat1:0;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d;
        LCD_Initialise();
        DelayMS(10);
        while(1)
        {
                     d = Get_AD_Result()*500.0/255;
                    Display_Buffer[0]=d/100+'0';
                    Display_Buffer[2]=d/10%10+'0';
                    Display_Buffer[3]=d%10+'0';
                    Set_Disp_Pos(0x01);
                    i = 0;
                    while(Line1[ i]!='\0')  {
                                 LCD_Write_Data(Line1[i+1]);
                    }
                    Set_Disp_Pos(0x46);
                    i = 0;
                    while(Display_Buffer!='\0')
                    {
                                 LCD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i+1]);
                    }
        }
}

网友A:
造成乱码的原因是从AD转换器中读出的数据不正确,程序只判断了正确的数据转换为ASCII码显示,而未去判断不正确数据的处理

网友B:
while(Display_Buffer!='\0')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