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可以做多少瓦电源?是否适用与12v6A

楼主(2023-11-21):
OB2269可以做多少瓦电源?是否适用与12v6A?调整电流反馈端电阻是否可以改变额定电流?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请大佬赐教

网友A:
外接MOSFET当然可以做到很大,几千瓦没问题,但是反激一般不超过50W,因为磁芯利用率只有一半,超过50W一般用半桥,成本更低。

网友B:
75w以下都行。

网友C:
发个【OB2269】的手册,与你一起探讨。

网友D:
我觉得做多少瓦的电源跟这个IC关系不大,主要看其它方面的设计。电流检测脚设计最大输入电压在0.86V左右,通过取样电阻即可调整电流

网友E:
输入电压范围: OB2269通常有一个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确保你的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内。  输出电压范围: OB2269的输出电压也是有范围的。检查数据手册,确保你的输出电压在其规定的范围内。  电流能力: OB2269的电流能力是一个关键参数。它指定了芯片能够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确保你的负载电流不超过这个限制。  散热: 输出功率较大时,芯片可能会产生较多的热量。你需要确保芯片能够有效地散热,以防止过热。  外部元件的选择: OB2269通常需要一些外部元件,如电感、电容等。正确选择这些元件是确保芯片性能的关键。  最终,为了确保你的设计满足要求,最好的方法是仔细阅读OB2269的数据手册,尤其是电气特性和应用注意事项的部分。如果你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参数,电源管理芯片,调整电阻实现

网友F:
我有一款电源30V/8A反激电源就是用OB2269做的,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A:
理论上做上千瓦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反激只利用了磁芯的一半,成本问题太大了,不会用于50W以上场合,搞不过竞争对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