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驱动舵机没有自锁问题

楼主(2023-11-21):
使用STM32F405直接pwm输出驱动舵机转动角度,但是转动道对应角度没有自锁是什么问题?
1.使用舵机驱动板驱动舵机是可以转动对应角度自锁的,直接使用STM32驱动却没有自锁?

2.转动对应角度的时候,会出舵机发生抖动(大概在30-35度左右的这个地方),这是什么问题?

2.电压供电是5V,想我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确定好舵机的类型和驱动方式,确定好舵机的驱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舵机的类型和驱动方式,确定好舵机的驱动原理

pwm驱动,我在裸机程序上跑是可以转动角度锁死,如果移植去RTOS,跑PSDK就是不能锁死,舵机买的是上电自锁的,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求指导一下

网友A:
上舵机型号吧,多数原因是驱动信号是否正确,舵机是否损坏,控制信号是否符合舵机锁死条件

网友B:
仔细研究【被控对象】的参考手册,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舵机型号吧,多数原因是驱动信号是否正确,舵机是否损坏,控制信号是否符合舵机锁死条件

使用的舵机是es3352,舵机跟随云台同步转动,向前的时候会出现抖动的情况(大概在110-120°之间)会抖动一两次左右,没有很流畅,但是在舵机往回转动,就没有任何的抖动情况,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研究【被控对象】的参考手册,就有答案了。

你好,是参考手册进行控制的,现在解决了自锁问题,我想问一下抖动的问题?使用的舵机是es3352,舵机跟随云台同步转动,向前的时候会出现抖动的情况(大概在110-120°之间)会抖动一两次左右,没有很流畅,但是在舵机往回转动,就没有任何的抖动情况,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查查硬件结构问题,测试舵机空载运行情况,查查舵机负载能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