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PA10rx引脚用作串口数据接收引脚采用上拉输入可以吗?

楼主(2023-11-21):
问下大家,
我发现PA10引脚在串口通信接收数据采用浮空输入时候,就算别的模块没有给32单片机发送数据,32也会经常进入串口接收中断从而打断主循环,如果采用上拉输入就能避免这个问题,串口通信P10rx引脚可以采用上拉输入吗?

网友A:
可以,但是感觉其他地方应该有问题,电路或者其他模块。一直用的都是浮空输入还没咋出现过你这个问题

网友B:
引脚输入时,必然能分出1/0(高/低电压区分)。
浮空,即没有参考电压引入,如何识得是高?是低电压呢?
当然【假】浮空例外,即外部是浮空,但内部分接了参考电压。

网友C:
当然可以,浮空即 为高阻状态,没有明确的电平值且易受干扰,有条件最好加外部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