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芯片的EEPROM只能写入读取擦除 重写擦除一正片扇区 有没有写好的函数用

楼主(2023-11-21):
STC8芯片的EEPROM只能写入读取擦除 重写擦除一正片扇区 有没有写好的函数用(先写到另一扇区 再擦除原先扇区 再把要修改的修改完再写回原来的扇区 再把另一扇区擦除)

网友A:
这种操作不科学,一是会缩短FLASH寿命,二是增加了整个操作的时长,三是数据会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不科学,一是会缩短FLASH寿命,二是增加了整个操作的时长,三是数据会有一定的风险。

确实,没必要这么搞。如果要存的数据比较短,就几十字节的话,可以循环存在一块空间里面,上电找最后存的记录就可以,存满了再擦除,写条新的记录就

网友C:
官方说能写10W次。一天10次,能写1W天,近30年。够了吗?

网友D:
这样搞三角恋不好吧。

网友E:
将某扇区数据读到缓存,修改相关数据后,擦除原扇区,再将修改后的数据写入原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某扇区数据读到缓存,修改相关数据后,擦除原扇区,再将修改后的数据写入原扇区。

缓存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必要这么搞。如果要存的数据比较短,就几十字节的话,可以循环存在一块空间里面,上电找最后存的 ...

我也不确定存多少 但好像需要存1k左右字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不科学,一是会缩短FLASH寿命,二是增加了整个操作的时长,三是数据会有一定的风险。

使用 do{ ... } while();写进去再读出来比较以保证数据正确写入,电压过低不要对EEPROM执行写、擦除可能会失败。

网友G:
楼主好,可参考他们官方STC-ISP(6.92G)上的范例程序

做以下修改

这个是单字节的写入和扇区的擦除,可以直接一个for把一个扇区的字节都挪到另一个扇区,在擦除这个扇区就好了
如果还有疑问可去他们STCAI官方咨询

网友H:
感觉更麻烦,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可参考他们官方STC-ISP(6.92G)上的范例程序

好 谢谢

网友I:
不常改动的可以用,经常修改的数据,还是用片外的存储器吧。

网友J:
参考以下蓝桥杯的源码,里面有写好的底层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