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陶瓷发热芯怎样测量温度数据表问题

楼主(2023-11-21):
NTC热敏电阻厂家普遍都有数据表,PTC陶瓷带发热芯有部分厂家没有数据表需自行测量,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计算出温度供单片机使用?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有何办法?难道用恒温箱测量电阻值?请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NTC的阻值是随温度平缓变化的,可以用于测温。PTC是在居里温度附近阻值剧烈增大,这种特性导致PTC不但不适合测温,也不适合控温,只适合居里温度恒温加热。

楼主:
是这种发热芯,带热敏电阻PTC,不知那位大佬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的阻值是随温度平缓变化的,可以用于测温。PTC是在居里温度附近阻值剧烈增大,这种特性导致PTC不但不适 ...

焊台那种发热芯4根线,是带PTC,一样可以用来控温。

网友B:
普通PTC陶瓷发热芯受材料和工艺限制温阻曲线一致性较差,同一根芯棒裁下来的单体都不一样,不适合测温。通常用作自限温发热装置,如电蚊香器,暖风机等。

楼主:
我不是用来测室外室内的温度,是用来做焊台使用的,需要显示温度,由于没有数据表如何时才能测量它的阻值呢?

网友C:
比如,我已算出来了,你希望如何通知到你呢?
无线?有线?请给出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台那种发热芯4根线,是带PTC,一样可以用来控温。

烙铁芯PTC是发热的,你说什么控温凭据在哪里???

实际上的936烙铁芯,有PT50和K热电偶两种温度探头,因为温度太高,连NTC都不能用,用PTC测温更是荒谬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已算出来了,你希望如何通知到你呢?
无线?有线?请给出入口。

看上面图中的芯子,有两根线是感温,两根是发热的,感温线输出给LMV321放大10倍进入单片机AD处理并进行控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芯PTC是发热的,你说什么控温凭据在哪里???

实际上的936烙铁芯,有PT50和K热电偶两种温度探头 ...

我没见过都会相信你们说的,实际上我公司有好几款产品焊台都是用这种陶瓷发热芯做的,软件开发是外发给别人做,没做过这项目的都以为用这种PTC测温难搞。做过这类项目的小菜一碟,没做过的觉得很荒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见过都会相信你们说的,实际上我公司有好几款产品焊台都是用这种陶瓷发热芯做的,软件开发是外发给别 ...

1)PTC就是陶瓷的一种。

2)在居里温度以下,PTC可以热到你想热到的任何温度。

3)公司不可能是傻子,否则无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但是机缘巧合公司可能雇佣傻子

4)我在8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市面上只有Pt50和K热电偶两种温度探头的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TC就是陶瓷的一种。

2)在居里温度以下,PTC可以热到你想热到的任何温度。

我在上面说了并附上图片,这种类型的陶瓷发热芯,它的热敏电阻是随温度升高而阻值变大,难道这种热敏电阻不是PTC?不过这种热敏电阻阻值误差较大正负10%

楼主:
这陶瓷发热芯是非标不是市面上的常规料

楼主:
已经跑题了,自己做数据表是怎样做的?用那种方法呢?

网友A:
PTC温度特性,你怎么拿来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温度特性,你怎么拿来测温?

我不是拿来测环境温度,是在焊台烙铁控温的,曲线可以拟合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拿来测环境温度,是在焊台烙铁控温的,曲线可以拟合修正

在居里温度以下,根本没法测温,温度系数甚至是反的。居里温度附近正温度系数范围太窄。

说白了你还是不知道你用什么测温。

你赶紧去查A1321和A1322两种最常见的测温烙铁头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吧,这个都搞不清楚就别浪费生命了。

网友D:
PTC主要是用来发热用的,居里点是厂家烧制是试验出来的,配比与烧结工艺决定了阻值一致性不是很好。用来测温度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