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误 基于STM32F103单片机的三相电机控制程序,霍尔传感器版本

楼主(2023-11-21):
#include "main.h"

/*********全局变量***********/
u8 Ref_Lcd_flag=0;
u8 state=0;                  // 运行主状态
u32 feedback_value=0;                   //速度反馈值
u32 TIMER=0;
u8 frequent_1=0;  //踏频速率
vu16 I_Thrut[4];  //供电电压和三相电流   // I_Thrut[3]为电压
u8 Run_Pause=0;

u8 Speed_aver=0;
u16 Frequent_aver=0;
u16 Mileage_e0;

u8 Frame_flag=0;
u8 Start_flag=0;
u8 Cart_flag=0;

u8 ERROR_flag=0;   //错误类型标志位

Pid_struct Main_pid;

u8 Assist;       //档位
u8 Mileage;
u8 datatemp[2];
u8 Flash_Buff[2];

u8 V_BUS_Flag;
u8 begin;
u8 Key=0;
u32 Mileage_Single=0;
u8 d=0;
extern u16 Exti_speed_1;
extern u32 frequent_sum;
int main(void)
{
  /***********IO时钟初始化*********************/
    Rcc_init();
  /********中断优先级设置********/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16*)datatemp,2);
    Mileage=datatemp[1];
  //  Assist=datatemp[0];
    Assist=0;
    Mileage_e0=Mileage;
    NVIC_Config();

  /**********屏幕初始化*****************/
    delay_init();
    SPI1_Init();        //SPI1初始化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80,160,200,16,24,"WELCOME");  //写电量位置
    FRAME_INIT();

  /********BLDC设置初始化**********/
     BLDC_GPIOConfig();
     BLDC_TIM1Config();
     BLDC_TIM3Config();
     IR2136_EN_SET;   // 使能 PB12  输出使能

  /********串口/AD/定时器/外部中断初始化*************************/
           USART1_GPIOConfig();
     USART1_Config();
     KEY_Init();

    Adc_Init();
    DMA_Configuration();

    TIM4_Init(9999,71);     //  10ms 编码器计时
    TIM2_Init(4999,7199);   // 0.5s 定时中断  采样

    EXTI1_Init();      // Pb9  踏频中断   J6
    EXTI0_Init();     // Pb0  霍尔测速中断
    EXTI10_Init();         //PC10       刹车中断   J4

    Speed_PIDInit(&Main_pid);    //PID初始化  为起步设置一个固定速度

    state=STOP;
    delay_ms(1000);

while(1){

     USART_Reci();
     KEY_Scan();

    if( Assist==0){     // 纯人力模式  电机不运行
        state=MANPOWER;
    }

    switch(state)
    {
        case MANPOWER:   // 纯人力模式
              BLDC_Stop();  // 关闭电机防止误操作
              while(1){
                 KEY_Scan();         //按键跳出此模式
              if(state==CART){     //不影响其它传感器中断运行  仪表正常工作
                    state=CART;
                    break;     // 跳出此循环
               }
                if(Assist!=0){     //不影响其它传感器中断运行  仪表正常工作
                    state=START;
                    break;     // 跳出此循环
                 }
                 Ref_LCD();
              }

        case CART:   // 一键推车模式

            while(state==CART){

                   TIM1->CCR1=450;
                   TIM1->CCR2=450;
                   TIM1->CCR3=450;
                   BLDC_Start1();
                   USART_Reci();

                KEY_Scan();      //KEY修改标志位
                Ref_LCD();
                if(state!=CART){
                    d=0;
                state=START;
                BLDC_Stop();
                break;
              }
            }

        case START:    //起步 执行启动程序  并转换到正常运行状态
        //     Run_Pause=1;
        if(frequent_1!=0){
          //    Run_Pause=0;
              Start_flag=1;
              Speed_PIDInit(&Main_pid);
              BLDC_Start1();
              state=RUN;
          }
            break;

        case RUN:    // 助力状态  逻辑检测电流/传感器参数
             Adjust_Speed();
             break;

        case STOP:
            BLDC_Stop();
            break;

        case FAULT:
           while(1){
              char f1[5];
              sprintf(f1,"%d",ERROR_flag);
              LCD_Clear(WHITE);
              BLDC_Stop();   // 错误信息产生  关闭电机  防止误操作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80,160,200,16,24,"ERROR");  //写电量位置
              LCD_ShowString(160,160,200,16,24,f1);  //写电量位置
              Key=KEY_Scan1(0);                //得到键值
              if(Key==KEY0_l)
              {
                  NVIC_SystemReset();
              }
           }
            break;
    }
   Ref_LCD();
}
}

void Adjust_Speed(void)
{    u8 sw=0;
   if(frequent_1==0){
       state=START;
       BLDC_Stop();
    }
    else if(frequent_1<=1){
      Speed_PIDAdjust(&Main_pid,2000+Assist*1000);
    }
    else if(frequent_1<=3){
      Speed_PIDAdjust(&Main_pid,2500+Assist*1000);
     }
    else if(frequent_1<=5){
      Speed_PIDAdjust(&Main_pid,3500+Assist*1000);
     }
    else if(frequent_1<=7){
      Speed_PIDAdjust(&Main_pid,4500+Assist*1000);
     }

    if((float)(720*1.0/Exti_speed_1)>25){
      BLDC_Stop();
      sw=1;
    }
    if(sw==1&&(float)(720*1.0/Exti_speed_1)<20){
      BLDC_Start1();
      sw=0;
    }
}

void KEY_Scan(void)
{
      Key=KEY_Scan1(0);                //得到键值
                switch(Key)
                {
           case KEY0_s:
         if(Frame_flag==0){   //Frame_flag=0 正常显示界面
            FRAME_INIT1();
            Mileage_Single=Mileage_e0-Mileage;
            Speed_aver=(float)((Mileage_Single*1.0/(TIMER*1.0))*6); //单位转换
            Frame_flag=1;
            Frequent_aver=frequent_sum/TIMER;
            mes_show1((float)Mileage_e0*0.1,(float)Mileage_Single*0.1,TIMER,(float)Speed_aver,frequent_sum/8,Frequent_aver/8);
          }
         else{   //Frame_flag=0 第二页面
              BLDC_Stop();
              Flash_Buff[0]=Assist;
              Flash_Buff[1]=Mileage;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Flash_Buff,2);
              POINT_COLOR=RED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40,160,200,16,24,"WRITE SUCCESS");  //写电量位置

            FRAME_INIT();
            Frame_flag=0;
          }
                             break;

            case KEY0_l:
                NVIC_SystemReset();
                                break;

        case KEY1_s:           //下键
                if(Assist!=0){
                      Assist--;
                   if(Assist<1){
                           Assist=0;
                      }
                  }
                                break;
        case KEY1_l:
               Assist=0;

//               BLDC_Stop();
//               Flash_Buff[0]=Assist;
//               Flash_Buff[1]=Mileage;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Flash_Buff,2);
//               POINT_COLOR=RED ;
//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40,160,200,16,24,"WRITE SUCCESS");  //写电量位置
//               delay_ms(1000);
//               LCD_Clear(WHITE);
//               FRAME_INIT();
                           break;

               case KEY2_s:   // 上键
             if(state==CART){
                BLDC_Stop();
                state=START;
              }
              Assist++;
              if(Assist>4){
              Assist=5;
                   }
                 break;

                case KEY2_l:     //长按上键  进入推车模式
                 state=CART;
                break;

                        default:  break;
                }
}

/*****************简陋版,需要配套写解析函数*********************/
void USART_Reci(void)
{
     if(USART1_RX_STA)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if(USART1_RX_BUF[0]=='s')
        {
        Mileage_Single=Mileage-Mileage_e0;
        Speed_aver=(float)(Mileage_Single/TIMER)*6; //单位转换
        Frequent_aver=frequent_sum/TIMER;
        uprintf(USART1,"s%.1fs\n",Speed_aver);
        }
      else if(USART1_RX_BUF[0]=='m')
        {
        //  uprintf(USART1,"me%.1fme\n",Mileage_Single*0.1);
        uprintf(USART1,"m%.1fm\n",Mileage*0.1);
        }
      else if(USART1_RX_BUF[0]=='f')
        {
        uprintf(USART1,"f%d\nf",frequent_sum/8);
      //  uprintf(USART1,"f1%d\nf1",Frequent_aver/8);
        }
        else if(USART1_RX_BUF[0]=='a')
        {
       Assist++;
      //  uprintf(USART1,"f1%d\nf1",Frequent_aver/8);
        } else if(USART1_RX_BUF[0]=='b')
        {
       Assist--;
        uprintf(USART1,"f1%d\n",state);
        }

      USART1_RX_STA=0;
   }
}

/***********************************************
/////中断优先级     刹车EXTI5-9  00    接受串口  04    霍尔 02    踏频 03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复位NVIC寄存器为默认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 刹车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霍尔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 10ms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踏频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 霍尔测速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TRG_COM_IRQn;  //开TIM1触发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 30s 定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SPI仪表显示界面
***************************************************/

//局部刷屏幕   Res_Lcd在TIM2 里计数,每2s 局部刷新一次
void Ref_LCD(void)
{
   if(Ref_Lcd_flag>50)
    {
     if(Frame_flag==0){
            if(Exti_speed_1==0){
               mes_show(TIMER,(float)Mileage_e0*0.1,Assist,0,frequent_1*8);
             }else{
               mes_show(TIMER,(float)Mileage_e0*0.1,Assist,(float)(720*1.0/Exti_speed_1),frequent_1*8);
             }
        }
        Ref_Lcd_flag=0;
     }
}

void mes_show(u16 a,float b,u8 c,float d,u8 e)
{       u8 h=0;
        char a1[5];
        char b1[8];
        char c1[5];
        char d1[5];
        char e1[5];
        char f1[5];

         h=a/60;
        a=a-h*60;
       sprintf(a1,"%.1d",a);
       sprintf(b1,"%.1f",b);
       sprintf(c1,"%d",c);
       sprintf(d1,"%.1f",d);
       sprintf(e1,"%d",e);
       sprintf(f1,"%d",h);
    if(a<=9){
       LCD_ShowString(65,222,200,16,24,"0");        //TIME
       LCD_ShowString(77,222,200,16,24,a1);        //TIME
       }
     else if(a>9&&a<=59){
       LCD_ShowString(65,222,200,16,24,a1);        //TIME
     }

    if(h<=9){
     LCD_ShowString(32,222,200,16,24,"0");        //TIME
     LCD_ShowString(44,222,200,16,24,f1);        //TIME
    }else if(h>9&&h<=59){
       LCD_ShowString(32,222,200,16,24,f1);        //TIME
     }

     LCD_ShowString(25,287,200,16,24,b1); //MILE
         LCD_ShowString(20,90,200,16,96,c1);        //ASSIST
         LCD_ShowString(110,100,200,16,48,d1); //SPEED
     LCD_ShowString(140,230,200,16,48,e1); //FRE

//     if(I_Thrut[3]<=160){
//
//     }else if(I_Thrut[3]>=195){
//       LCD_Fill(21,19,26,27,BLACK);    //电池图标
//     }else if(I_Thrut[3]<=180){
//      LCD_Fill(21,19,26,27,BLACK);    //电池图标
//      LCD_Fill(28,19,33,27,BLACK);    //电池图标
//     }

//     LCD_Fill(21,19,26,27,BLACK);    //电池图标
//     LCD_Fill(28,19,33,27,BLACK);    //电池图标
//     LCD_Fill(35,19,40,27,BLACK);    //电池图标
//     LCD_Fill(42,19,47,27,BLACK);    //电池图标
}

void mes_show1(float a,float b,u8 c,float d,u16 e,u16 f)
{       u8 h=0;
        char a1[5];
        char b1[8];
        char c1[5];
        char d1[5];
        char e1[5];
        char f1[5];
        char g1[5];
        h=c/60;
        c=c-h*60;
       sprintf(a1,"%.1f",a);
       sprintf(b1,"%.1f",b);
       sprintf(c1,"%d",c);
       sprintf(d1,"%.1f",d);
       sprintf(e1,"%d",e);
       sprintf(f1,"%d",f);
       sprintf(g1,"%d",h);
     if(c<=9){
       LCD_ShowString(137,128,200,16,24,"0");        //TIME
       LCD_ShowString(149,128,200,16,24,c1);        //TIME
       }
     else if(a>9&&a<=59){
       LCD_ShowString(137,128,200,16,24,c1);        //TIME
     }

    if(h<=9){
     LCD_ShowString(105,128,200,16,24,"0");        //TIME
     LCD_ShowString(117,128,200,16,24,g1);        //TIME
    }else if(h>9&&h<=59){
       LCD_ShowString(105,128,200,16,24,g1);        //TIME
     }

     LCD_ShowString(130,68,200,16,24,a1);    //Mile_Sum
     LCD_ShowString(130,98,200,16,24,b1);   //Mile_sin
   //  LCD_ShowString(120,128,200,16,24,c1);  //Timer
     LCD_ShowString(120,160,200,16,24,d1);  //Speed
     LCD_ShowString(130,188,200,16,24,e1);  //Fre_Sum
     LCD_ShowString(130,218,200,16,24,f1);  //Fre_Aver
}

void FRAME_INIT(void){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BLACK ;
    LCD_DrawLine(2,2,2,318);      //左右边界
    LCD_DrawLine(238,2,238,318);
    LCD_DrawLine(2,2,238,2);   // 上下边界
    LCD_DrawLine(2,318,238,318);

   // LCD_DrawLine(0,70,238,70);
        LCD_DrawLine(10,40,230,40);  //横一
    //LCD_DrawLine(80,220,238,220);
        LCD_DrawLine(10,190,230,190); // 横二
    //LCD_DrawLine(80,70,80,318);
        LCD_DrawLine(87,45,87,185);   // 竖一
        LCD_DrawLine(120,200,120,310);   // 竖二
        LCD_DrawLine(10,255,118,255); // 横三

        LCD_DrawLine(17,16,52,16);
        LCD_DrawLine(17,16,17,31);
        LCD_DrawLine(17,31,52,31);
        LCD_DrawLine(52,16,52,21);
        LCD_DrawLine(52,21,55,21);
        LCD_DrawLine(55,21,55,26);
        LCD_DrawLine(52,26,55,26);
        LCD_DrawLine(52,26,52,31);

        LCD_ShowString(10,50,200,24,24,"ASSIST");

        LCD_ShowString(100,50,200,24,24,"SPEED");

        LCD_ShowString(180,155,200,24,24,"KM/h");

        LCD_ShowString(11,200,200,16,16,"TIME");

        LCD_ShowString(55,221,200,16,24,":");

        LCD_ShowString(11,265,200,16,16,"MILE");
        LCD_ShowString(85,295,200,16,16,"KM");

        LCD_ShowString(135,200,200,16,24,"FRE");
        LCD_ShowString(185,275,200,16,24,"RPM");
}

void FRAME_INIT1(void){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BLACK ;
    LCD_DrawLine(2,2,2,318);      //左右边界
    LCD_DrawLine(238,2,238,318);
    LCD_DrawLine(2,2,238,2);   // 上下边界
    LCD_DrawLine(2,318,238,318);

     LCD_DrawLine(20,65,220,65);  // 第一线
     LCD_DrawLine(20,95,220,95);
     LCD_DrawLine(20,125,220,125);
     LCD_DrawLine(20,155,220,155);
     LCD_DrawLine(20,185,220,185);
     LCD_DrawLine(20,215,220,215);
     LCD_DrawLine(20,245,220,245);
     LCD_DrawLine(20,275,220,275);

     LCD_DrawLine(20,65,20,245);  // 竖线
     LCD_DrawLine(220,65,220,245);

    LCD_ShowString(25,68,200,16,24,"Mile_Sum");
    LCD_ShowString(25,98,200,16,24,"Mile_Sin");
    LCD_ShowString(25,128,200,16,24,"Timer");
    LCD_ShowString(127,128,200,16,24,":");        //TIME
    LCD_ShowString(25,158,200,16,24,"Speed");
    LCD_ShowString(25,188,200,16,24,"Fre_Sum");
    LCD_ShowString(25,218,200,16,24,"Fre_Aver");

    LCD_ShowString(200,72,200,16,16,"Km");
    LCD_ShowString(200,102,200,16,16,"Km");
    LCD_ShowString(190,132,200,16,16,"Min");
    LCD_ShowString(180,162,200,16,16,"Km/h");
    LCD_ShowString(190,192,200,16,16,"RPM");
    LCD_ShowString(190,222,200,16,16,"RPM");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仅供参考):

网友A:
Can you post schematic ?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you post schematic ?
Thank you

在我的另一篇帖子里

网友A:
Do you have link available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