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误 STM32单片机双电机团环跟随控制程序,使用500线编码器

楼主(2023-11-21):
基于STM32的双电机团环跟随控制,使用500线编码器

#include "main.h"
#include "pwm.h"
#include "SDS.h"
#include "DataScope_DP.h"

u32 SET_SPEED=300;
u8 Key=0;
Pid_struct Main_pid_parameter,Slave_pid_parameter;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nd_Count; //串口需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中断优先级设置********/
    Rcc_init();
    NVIC_Config();

    delay_init();
    PWM_Init(3999,0);    //0分频。PWM频率=72000/(4000*1)=14Khz

    USART1_Config();
    KEY_Init();

    TIM1_init();
    TIM2_init();   // TIM1/2 编码器

    TIM4_Init(4999,71);   // 5ms 编码器计时

    Speed_PIDInit(&Main_pid_parameter);    //PID初始化
    Speed_PIDInit(&Slave_pid_parameter);

while(1){

//      Send_Count = DataScope_Data_Generate(3); //生成10个通道的 格式化帧数据,返回帧数据长度
//            for( i = 0 ; i < Send_Count; i++)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
//              while((USART1->SR&0X40)==0);
//                USART1->DR = DataScope_OutPut_Buffer[i]; //从串口丢一个字节数据出去
//             }
//
//      delay_ms(5); //20fps, 帧间隔时间。 不同电脑配置及 USB-TTL 设备的优劣均会影响此时间的长短,建议实测为准。

}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复位NVIC寄存器为默认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 10ms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This can't be used without 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