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风力摆系统程序,陀螺仪使用基于DMP的MPU6050可自行增加卡尔曼滤波

楼主(2023-11-21):
基于STM32F103的风力摆系统,陀螺仪使用基于DMP的MPU6050可自行增加卡尔曼滤波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pwm.h"
#include "PID.h"
#include "TIM.h"
#include "KEY.h"
#include "outputdata.h"

u8 RUN_MODE=0;
u8 Print=0;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Pid_struct motor13_parameter,motor24_parameter;  // 电机pid参数

void NVIC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short temp;                                        //温度

                System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Config();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PWM_Init(3000,0);    //0分频。PWM频率=72000/(4000*1)=14Khz
    PWM_Init_2(3000,0);
    USART1_Config();
    KEY_Init();

   Speed_PIDInit(&motor13_parameter,30,0.2,100);   // 电机pid 参数初始化
         Speed_PIDInit(&motor24_parameter,60,0.2,200);

         MPU_Init();
   delay_ms(500);
   while(mpu_dmp_init());   //初始化MPU6050_DMP

   TIM4_Init(10000-1,71);   //定时器初始化
   uprintf(USART1," 系统启动成功!\r\n");

while(1)
{
   //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KEY_Scan();
  if(Print==1){   // 发送曲线到上位机

     OutData[0]=pitch;
     OutData[1]=roll;
     OutData[2]= motor13_parameter.out_duty/100;
     OutPut_Data();
}          }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复位NVIC寄存器为默认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组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 RCC_APB2Periph_GPIOD
                                        //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TIM1
                                  //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
                                                        | RCC_APB1Periph_TIM4
              | 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复位NVIC寄存器为默认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