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不能做出可调频率的呼吸灯?

楼主(2023-11-21):
用STC8H1K08系列单片机做呼吸灯效果,要求用两个按键调呼吸的频率,定时器做。我在网上找不到可借鉴的程序,望哪位大神能指点迷津,给于思路,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但是想要现成的不大可能

网友B:
1、用变X中的值表示呼吸频率。
2、定时器取X,实现呼吸。
3、按键时修改X值。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名表呼吸灯的逻辑就是亮度值变化
亮度值:0  ->   亮一会儿 t   ->  亮度2  -> 亮一会儿 t  ->  亮度4  ... ->亮度100  -> 亮一会儿 t  -> 亮度98  ...  ->亮度2  -> 亮一会儿 t  -> 亮度0  -> 亮一会儿 t

其中这个亮一会儿  t  就是能调节一次呼吸用多久时间。

调节这个 t 就可以了
伪代码:
while
{
    t = 按键调节t;
    设置定时器(t);
}

Timer  interrupt()
{
   static     char L;//亮度百分比值
   static char  Dir;//亮灭方向
   if(Dir)//暗变亮
  {
    L+=2;
   设置灯亮度(L);
    if(L>=100)
       Dir = 0;
  }
  else{//亮变暗
    L -= 2;
   设置灯亮度(L);
    if(L <= 0)
       Dir = 1;
  }

}

网友D:
可调频率和呼吸频率的关系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吗?如果没关系那就太好做了,两个无关的定时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变X中的值表示呼吸频率。
2、定时器取X,实现呼吸。
3、按键时修改X值。

非常感谢!我按您的指导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名表呼吸灯的逻辑就是亮度值变化
亮度值:0  ->   亮一会儿 t   ->  亮度2  -> 亮一会儿 t  ->  亮度4 ...

非常感谢

网友E:
简单啊,改变周期不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两个定时器,简单来说就是
定时器1:|---------------------------------|
定时器2:|---------------|
时间:灯亮--------------灯灭--------------定时器清零
设置定时器1调节频率,设置定时器2调节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两个定时器,简单来说就是
定时器1:|---------------------------------|
定时器2:|---------------| ...

多谢

网友G:
将LED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出引脚,通过PWM信号控制LED的亮度变化。 连接两个按键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用于调节呼吸灯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