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C51的code[ ]

楼主(2023-11-2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C51或者其它单片机在使用code数组的时候,一般两层括号很常见,比如unsigned char code a【】【】={  };有没有或者能不能用3层括号的像这样 unsigned char code a[ ] [ ] [ ]={  };里面有3层数组的

网友A:
搜索三维数组

网友B:
2层,3层,甚至4层,5层,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C:
keil定义3维数组没问题的,但是非天才大脑,人的思维最多能思考二维,所以复杂的东西最好用结构体的形式表达,而不用数组

网友D:
有三维数组的。往上也是可以的
unsigned char arrays[2][2][2]={{{1,2},{2,3},{3,4},{4,5}}};可以这样写

网友E:
写个小东东试试。

网友F:
可以啊,这不就是三维数组嘛,这和code没啥关系。

网友G:
楼主,自己写一下,编译看看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H:
按我的理解是可以的,从软件上说只是映射标识罢了,从地址上看就是连续的,你去试一试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I:
只要内存容量够大,完全没问题。

网友J:
char code Buf[2][2][2][2][2][2][2][2][2][2][2][2][2][2]       这样都可以

网友K:
这个问题跟code关键字无关,看编译器最大支持n维数组的n是多少。

网友L:
Keil C51是支持2维,3维code数组的, 可以用来存放字库。

网友M:
数组还有“层”这一说啊,,,是不是code数组才有“层”,其它的数组没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