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波聚焦 求帮助验证猜想,多开几个样本也好

楼主(2023-11-22):
我是一个敢想的人。既然电磁波也是光,那是否也有光的可被凸透镜聚焦特性?既然书上说可见光也是电磁波,观其向四面八方发射(散射)似乎也就说的通电磁波信号弱的问题!若能若能将其聚焦那效率就牛了。实验设计,lc震荡电路,光学凸透镜,lc接受电路。电磁波看不见可以在lc震荡电路中心加个发光源模拟电磁波,观察透镜对可见光和不可见光的聚焦,检查lc接受电路在光被聚焦时功率是否增加?

网友A:
很赞同你的想法!在应用上,透镜少,反射镜多。
早年想法与你相同,共享一下:
波长不同,性能有异。
例:光波段不穿墙,电磁波段穿墙。
将墙做成透镜形式,光穿不过无效,玻璃做成透镜却有效。
同样是固体,同样风雨透,玻璃与墙在光面前的表现却不同,何也?
私下认为:光、电磁波类传播性能的表现,与通过路径中的介质有重大关联。
以此推断。电磁波在【玻璃透镜】下的表现,未必与光有相同的效果。
也想过,如果改变【透镜】的材质,或许电磁波在某种【特殊材质透镜】下的表现接近光在透镜中的表现。
因此,寻找【特殊材质】做【透镜】,可能是一种研究方向。
人类视觉敏感的波段(光)能透过,人类视觉为透明的物质,聚集。
人类视觉不敏感的波段(电磁波),也可能对某种人类视觉不敏感(不透明)材质的穿透表现优异。
反例:X_RAY穿透力强,但铅不太灵。有反是否是正呢?

楼主有想法,未来必有所成。强赞一下。

网友B:
应该都归类于波去分析,只是光波有透镜聚焦特性,电磁波这个频率对应的“透镜”材质真不好说

网友C:
玻璃无法对电磁波形成折射,自然无法聚焦电磁波

网友D:
光的波长是多少???你说的电磁波波长是多少?没有定量计算能力,你还是shutup为上。

网友E:
哥们,劝你一下
要么多学一些基础的电子方面的知识,你就不会觉得电子好像也没有那么神奇
要么是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网站也好,短视频平台也好,这样,你就会知道贵州有那么一口大锅,它叫"射电望远镜",它不就是一个反射光的玩意吗?
LC振荡电路它得有L,也得有C吧,在理论上,它是可以的
但在现实中是不能放大所有的频率的,电子元件的频率总会有一个上限的,导线的分布电感,和分步电容总得有一个下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小的
既然它小不了,那么,LC电路就达不到某个高频率的电磁波的
这些知识基本都是一些入门的电子方面的知识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的
不要学民科,总是站在自己认知水平,要么是发明永动机,要么推翻爱因斯坦的
自己焊一个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来,都比你这设想来得实在

网友F(2024-06-03):
犹如N年前,有人做了一个搜集无线电波点亮LED灯一样,炒概念,入不付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哥们,劝你一下
要么多学一些基础的电子方面的知识,你就不会觉得电子好像也没有那么神奇
要么是多看看外面 ...

我觉得楼主在找weixing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