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能申明指针函数中断吗?

楼主(2023-11-22):
C51我试了下这样写不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概念,还是我没用对

通常是在中断中申明一个指针函数来切换任务,这样效率比较低,先进中断函数再进指针函数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中断函数直接申明成指针函数,这样直接能进入中断函数

如果c语言无法实现想想汇编能实现吗?最好来份详细例程

网友A:
完全没必要,跳转一下也不用多少时间,如果你的应用如此苛刻,那就是选型不对

网友B:
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驱动,最好是不要有汇编的想法
不管是换相还是过零,或者是延时换相,用汇编实在是一个很大工作量的过程,而且还容易出错,还是用C吧

网友C:
显然不可以,看汇编RET和RETI的区别吧。

网友D:
不管怎样都要先跳转到中断向量再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