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型号呢?要PIN 2 PIN的

楼主(2023-11-22):
这是什么芯片型号呢?要PIN 2 PIN的

网友A:
你这个谁也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谁也看不出来啊

2脚是地的MCU估计很少的,如果有老哥用过这类的MCU应该很好分辨吧

网友B:
很难,期待用过的坛友指点一下。

楼主:
找了一天一夜算是找到了一款可以用的了,芯圣HC18P133L。可惜OTP,多谢楼上的朋友关注

网友C:
这是逆向工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天一夜算是找到了一款可以用的了,芯圣HC18P133L。可惜OTP,多谢楼上的朋友关注

OTP的成本低,那不是更好吗
找对应的工程版本调试,调好了量产用O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OTP的成本低,那不是更好吗
找对应的工程版本调试,调好了量产用OTP的

用OTP产品调试都是用仿真器飞线调试,太麻烦了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如AD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