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传感器I2C参数输出咋做?

楼主(2023-11-22):
如题,之前都是串口,突然有朋友要这个接口输出参数,别说,还真是没这样做过。

网友A:
你是做传感器的?找个IIC从机代码抄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应该说这一类的参考资料还是比较多的。找个示范程序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传感器的?找个IIC从机代码抄一下就行了。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当找到I2C通信协议的示例代码时,可能需要阅读一些有关I2C协议的文章来理解示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找到I2C通信协议的示例代码时,可能需要阅读一些有关I2C协议的文章来理解示例代码。

好的,谢谢。

网友D:
初始化I2C总线: 在你的微控制器或单片机上初始化I2C总线。这通常涉及配置I2C引脚、选择时钟频率等。确保总线初始化完成后,I2C总线可以正常工作。  配置传感器地址: 每个I2C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7位或8位地址。你需要查看传感器的数据手册,找到其I2C地址,并在代码中进行配置。  写入配置命令: 如果需要配置传感器的参数,你可能需要向传感器发送配置命令。这通常涉及向传感器的特定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值。查看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了解如何配置参数以及相关寄存器的地址。  读取传感器数据: 发送读取命令以从传感器获取数据。这涉及向传感器发送其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并随后读取传感器的响应数据。根据传感器,可能需要一次性读取多个字节。  解析传感器数据: 获取传感器的原始数据后,需要解析这些数据以获得有用的信息。这可能涉及到将原始数据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如温度、湿度、压力等,具体取决于传感器类型和其输出格式。  错误处理: 实现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通信失败或其他问题发生时能够进行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I2C总线: 在你的微控制器或单片机上初始化I2C总线。这通常涉及配置I2C引脚、选择时钟频率等。确保总 ...

人家要做从机slave,你从网上找个主机master应该怎么做,这就叫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E:
先把IIC协议看明白,再自己写一套IIC的程序,这样,你就会知道,IIC怎么操作了
然后,再反过来,写一个从机就行了,比如说,怎么判断起始信号,收到信号之后,就开始接收数据,再检测,然后再给出应答或者不应答的信号之类
有点别扭的感觉

网友F:
找个代码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