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升5V电路升不上去

楼主(2023-11-22):
VCC_QS为3.6V电池电压,LX引脚有电压,VOUT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PT1301焊接反了。

网友A:
二极管D2坏了或者极性反了。

网友B:
塑料外壳的倒角才是判断1脚的有效信息。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规格书发现你的原理图和规格书推介的原理图上少了很多器件,不知道楼主这些器件不用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D2坏了或者极性反了。

还真是焊接反了  感谢大佬

楼主:
感谢大家回帖,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规格书发现你的原理图和规格书推介的原理图上少了很多器件,不知道楼主这些器件不用的目的是什 ...

没看规格书,但是感觉VDD脚接在升压后的5v那里,有点别扭。就像我需要5V才能工作,你却让我自己提供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外壳的倒角才是判断1脚的有效信息。

我看实物没啥区别啊 两边

网友E:
输出引脚 VDD 应该有一个连接到 Vout 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