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一定要学吗?

楼主(2023-11-22):
前两天,下了份资料,结果全是汇编,只会一点C,汇编完全不懂

网友A:
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是任何一种用于电子计算机、微处理器、微控制器或其他可编程器件的低级语言,亦称为符号语言。在汇编语言中,用助记符代替机器指令的操作码,用地址符号或标号代替指令或操作数的地址。在不同的设备中,汇编语言对应着不同的机器语言指令集,通过汇编过程转换成机器指令。特定的汇编语言和特定的机器语言指令集是一一对应的,不同平台之间不可直接移植。
        用一些容易理解和记忆的缩写单词来代替一些特定的指令,例如:用"ADD"代表加法操作指令,"SUB"代表减法操作指令,以及"INC"代表增加1,"DEC"代表减去1,"MOV"代表变量传递等等,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很容易去阅读已经完成的程序或者理解程序正在执行的功能,对现有程序的bug修复以及运营维护都变得更加简单方便。但计算机的硬件不认识字母符号,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程序把这些字符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或机器语言。因为汇编语言只是将机器语言做了简单编译,所以并没有根本上解决机器语言的特定性,所以汇编语言和机器自身的编程环境息息相关,推广和移植很难,但是还是保持了机器语言优秀的执行效率,因为他的可阅读性和简便性,汇编语言到现在依然是常用的编程语言之一, 汇编语言不像其他大多数的程序设计语言一样被广泛用于程序设计。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被应用在底层,硬件操作和高要求的程序优化的场合。驱动程序、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实时运行程序都需要汇编语言。
至于学不学,如何学,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要学肯定能学会,而且还有很广泛的用途。学与不学,全在一念之间!

网友B:
汇编简单直接,但需要更复杂的编程逻辑

网友C:
汇编只是加深你对硬件的认识和计算机的理解。
当然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
c语言和汇编语言都是直接对数字链路层编程,只不过C语言为了简化复杂的逻辑地址语句,提前用了汇编转C写成的库,现在的软件通常都支持用C的

网友E:
看到楼主去年在问单片机如何擦除的问题,楼主为什么擦除,擦成全0还是全1,擦除之后

想干什么?擦除哪部分,程序rom部分还是单片机flash模拟eeprom部分?这一系列逻辑楼主

自己可能就懵圈了,我建议楼主不用学汇编,对于没有逻辑头脑的人难如登天

网友F:
汇编是能不学就不学,如果工作中有用到,那就得学
不然的话,学不学都不重要,并不是什么必修
不会汇编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一样能写出优秀的代码

网友G:
会精通成为高手,就必须学。

网友H:
汇编在不同平台上面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概而论?比如Cortex-M汇编难比登天,我见过几个试图用汇编的,结果代码不堪入目,效率比c编译器差太多了。

网友I:
非必须没必要,建议学C,C语言更通用,而且学到后面自然就能看懂汇编了,汇编和C是对应的
汇编过于底层,实际上汇编更简单直接,但逻辑性很强,你要写出CPU的每一步操作

网友J:
吃饭一定要学么 ?睡觉一定要学么 ?旅游一定要学么 ?放浪一定要学么 ?....
汇编一定要学么 ?其实你心中已有答案的

网友K:
买了电脑回来,玩游戏,那是皮毛,学会应用软件,那是肉身,用C写软件,那是骨子,用汇编写程序,那是骨髓。

网友L:
汇编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直接写内存,C是换个方式实现,有库函数,寄存器等等,用C++会好点

网友M:
51单片机且用于控制项目,学一下汇编,有助于深刻理解控制!

网友N:
汇编的控制粒度比c语言更细,一些时序控制要求高的场合首选汇编

网友O:
如果要深入发展,学习汇编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P:
旅行者一号的系统控制,就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Q:
我的建议是:不是必须学,但是需要的时候要懂一点。
   现在的单片机应用一般都是直接上Cortex-M0/M3,资源已经很充分了,使用C语言完全没问题。除非开发的还是纯粹为了走量(薄利多销)的终端传感器。所以精通C语言就已经够开发使用了。
   但是要懂一点汇编,主要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分析,比如看得懂芯片的startup引导文件。实际应用中,边学边用就好。

网友R:
不一定学,项目中几乎用不到,但是学的话会帮助理解底层

网友S:
我个人认为还是学一下好,当然如果你只是业余玩一玩的话就没必要学了。如果以后要专业搞这行的话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学的,这对你将来搞专业是相当有帮助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那时学计算机编程就是先学的汇编。

网友T:
汇编语言其实不难,只要是逻辑,汇编语言是很多仿真实现的基础

网友U:
搞嵌入式开发的必须学过微机原理,学微机原理必学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网友V:
如果你想要搞懂嵌入式的基本原理最好还是要写一下的,汇编能够让你对每一个寄存器理解能够上更大的一个层次,还有对RAM的利用率也能够提高

网友W:
不一定吧日常开发工作很少用到了!

网友X: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而言,只要会高级语言就可以。但是对于底层开发的人员或者想深入理解原理,汇编还是应该要学的

网友Y:
c语言简单一点,我们大学现在叫单片机的老师都不教汇编了,说这几届教c语言了,而且我面试的主管都说汇编过时了一些,不过说到底你如果是工作环境必须要用到汇编就必须学,你改变不了公司的环境的

网友Z:
不一定要学,可以直接学C语言

网友AA:
学习汇编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了解系统是如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