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能不能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屏?型号打磨掉了

楼主(2023-11-23):
如题,使用厂家把型号啥的打磨掉了

网友A:
GLM_80S_C  还是勉强能看清的

网友A:
百度就搜到了“北京大器智成技术”

网友B:
这个没有办法,不好搞啊

网友C:
这屏是有现成的资料,很好搞啊?

这是一个人机界面, 到网站下载 开发工具 和写入工具,
用类似写JAVASCRIPT网页的方式 , 编辑显示界面, 就可以了。
里面实际上是个LINUX 的 小 web SERVER

下载地址:grea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就搜到了“北京大器智成技术”

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