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led点阵 这需要怎么插呀 还缺少什么元件吗

楼主(2023-11-23):
大佬们 我想自制一个3×4的led点阵 这需要怎么插呀 还缺少什么元件吗
灯我只是按共阳共阴接了起来

网友A:
需要增加限流电阻,以矩阵方式接线驱动

网友B:
把led点阵的接线图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ed点阵的接线图画出来

就是这样嘛 对应插的那三根线和四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ed点阵的接线图画出来

但是那三根和四根线分别要插单片机的哪里呀

网友C:
先把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那三根和四根线分别要插单片机的哪里呀

插哪里具体见程序,IO口打开强推挽模式。

网友E:
参考这个,比你复杂8*8的,你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那三根和四根线分别要插单片机的哪里呀

四根线接P20~P23
三根线接P00~P02

网友F:
楼主的单片机没有推挽模式,用矩阵模式不好,只有12个LED,LED正极加1k电阻接+5v,LED负极直接接单片机IO,IO=0,LEN亮,IO=1,LEN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