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一个自动补水需要怎么搞?

楼主(2023-11-23):
大佬们,请教一下   就是想学习单片机  给自己做一个鱼缸自动补水装置需要大概什么水平啊,以下是我准备的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清单:
                                1.光电液位感应器;
                                2.进出水电磁阀
                                3.高低电平触发式继电器
         需要达到的功能需求:
                                 实时监测水位变动,低于液位传感器则开电磁阀水桶里面补水,如果持平或者高于传感器,则关闭电磁阀停止补水

网友A:
液位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也就这个有点儿难度了。

网友B:
很容易吧,光电液位传感器接GPIO输入(如P3.2),GPIO(如P3.3)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带动电磁阀。
在循环中检测P3.2(此脚接了上拉电阻)脚电平:
为高电平时,说明液位低于设置水位,将P3.3置1,使继电器吸合驱动电磁阀进行补水。为低电平时,说明液位高于设置水位,将P3.3置0,使继电器断开,电磁阀关闭,补水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位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也就这个有点儿难度了。

没有端子   自己焊接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接口的意思

网友C:
水位一根不锈钢探针不就行了吗给自己制造难度啊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位一根不锈钢探针不就行了吗给自己制造难度啊搞这么复杂

生命在于折腾  哈哈哈

网友D:
用一个浮球阀就搞定了呀。整的好复杂。
不过单片机太好玩了。大家一起来学习

网友E:
使用51单片机,找可以复用adc的引脚,获取传感器的adc,如果是那种通信传输数据的传感器,就找对应的通信io口,再找一个io口控制继电器,51单片机通过检测传感器传的数据,标定相应的水位,到达水位后启动电磁阀,电磁阀进水口需要一直有水,水位到了后关闭电磁阀

网友F:
巧了,我准备做一个自动抽水的,公司一台空调产生的空调水无法排到室外,我打算做一个自动抽水的,目前液位模块没有选好,mcu打算用stc8

网友G:
想高端就用液位传感器,就是洗衣机用的那种
想稳定就用浮球带磁铁来控制霍尔,一个上限,一个下限就可以
ADC并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想高端就用液位传感器,就是洗衣机用的那种
想稳定就用浮球带磁铁来控制霍尔,一个上限,一个下限就可以
ADC ...

感觉还是在缸壁上固定两个电极就好,断电加水,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I:
直接用开关式控制,我二十年前用三极管就做过,现在用单片机,轻松可以做出来,就是没有人要。

网友J:
这个硬件清单实际都用不到单片机了,光电液位传感器的信号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K:
光电液位感应器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以监测水位变动。 进出水电磁阀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出引脚,以控制水的流动。 高低电平触发式继电器用于控制电磁阀的工作状态,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出引脚

网友L:
鱼缸漏水么?为什么要实时补水?你清单那三个原件直接接在一起就能实现了,弄个单片机万一稳定性没弄好就把水加冒了,单片机应用很广的可以先找个安全领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巧了,我准备做一个自动抽水的,公司一台空调产生的空调水无法排到室外,我打算做一个自动抽水的,目前液位 ...

自动抽水的也要做  不过我做的是定时定量抽水  液位传感器我选择的是广州百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鱼缸漏水么?为什么要实时补水?你清单那三个原件直接接在一起就能实现了,弄个单片机万一稳定性没弄好就把 ...

因为鱼缸一直在加温  水份蒸发较快  所以需要一直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浮球阀就搞定了呀。整的好复杂。
不过单片机太好玩了。大家一起来学习

浮球阀不可靠啊   我被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硬件清单实际都用不到单片机了,光电液位传感器的信号直接驱动继电器

因为后期我需要慢慢扩展开来   做根据水质ph  氨氮  有机物含量判断是否需要换水以及恒温这些功能,所以一开始就准备用单片机做的

网友M:
这玩意意外处理要求高,其他的不过是一天学习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玩意意外处理要求高,其他的不过是一天学习的水平

你们学习能力也太强了吧

网友N:
该项目最难的部分是水位传感器的选择。 水位检测的实用设计有多种,如电容式、电阻式、机械式、超声波式、光电式等。每种类型针对不同的应用都有不同的规格,您可以收集不同水位传感器的信息并选择 一款最适合您的应用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该项目最难的部分是水位传感器的选择。 水位检测的实用设计有多种,如电容式、电阻式、机械式、超声波式、 ...

目前传感器已经选择好了   选择的是光电传感器

网友O:
光电液位传感器 默认一般是 有水输出0V  IO口进行监测即可  继电器也是接IO口 “””

网友O:
液位传感器  默认是有水输出0V  高低电平触发式继电器 是继电器模块吗?如果是 直接接IO口 如果就是普通继电器 要加三极管驱动  电磁阀由继电器控制即可 如果是用一个光电液位的 就要加个定时以免临界水位频繁动作,最好是加2个液位实现高低互锁 低开高停,程序里对IO口几行判断代码就可

网友P:
我做的是给水排水自由切换,用的是不锈钢探头,缺点是有腐蚀的环境不能长久使用,优点目前只发现灵敏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