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C8T6单片机,按键中断在按键3堵死问题

楼主(2023-11-23):
问题:四个按键初始化正常,中断初始化正常,开了一个中断检测四个按键的状态,主程序while循环根据在中断标志位的变化跑对应的函数,按键1,2,4正常随意切换,一到切换按键3程序堵死。尝试解决:发现在while中除了判断还得跑程序(),否则一到按键3都程序卡死,很奇怪, 按照我的逻辑while中一定会执行一个,程序也没有休息

// 中断函数
// 按键的中断函数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RESET)
        {
                // 第1个按键
                if (KEY_Scan(GPIOC, GPIO_Pin_13) == KEY_IDL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3) == 0)
                        {
                                g_temp = MAINFACE;
                        }
                }
                // 第2个按键
                if (KEY_Scan(GPIOC, GPIO_Pin_14) == KEY_IDL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4) == 0)
                        {
                                g_temp = MENUFACE;
                        }
                }
                // 第3个按键
                if (KEY_Scan(GPIOF, GPIO_Pin_7) == KEY_IDL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F, GPIO_Pin_7) == 0)
                        {
                                g_temp = TESK2;
                        }
                }
                // 第4个按键
                if (KEY_Scan(GPIOA, GPIO_Pin_15) == KEY_IDL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5) == 0)
                        {
                                g_temp = TESK1;
                                TIM3_Count_Config();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KEY_Config();
        SMG_Config();
        delay_init();
        //RTC_Config(); // 有问题,卡在等待LES就绪while循环中

        // 10000 1秒时间计时定时器开启 1000 0.1秒时间计时定时器开启
        TIM3_EXIT_Config(1000);
        KEY_EXIT0_1Config();

        g_temp = MAINFACE;

        while (1)
        {
                if (g_temp == MAINFACE)
                {
                        SMG_ShowMainFace();
                }
                else if (g_temp == MENUFACE)
                {
                        SMG_ShowChoose();
                }
                else if (g_temp == TESK1)
                {
                        SMG_Light(2, 1);
                }
                else if (g_temp == TESK2)
                {
                        SMG_ShowSecondScr();
                }
                else
                {
                        SMG_ShowBackstage();
                }
                // SMG_ShowLigth(0, 5);
    }
}

网友A:
卡死在LSE Ready那个地方就是你没有外接32768晶体,或者接了没振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在LSE Ready那个地方就是你没有外接32768晶体,或者接了没振荡起来。

奥奥,细节被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