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环点亮LED灯 为什么多一层循环那个程序能让8个灯循环间隔亮

楼主(2023-11-23):
有好心人能帮忙看看这两个简单程序为什么多一层循环那个程序能让8个灯循环间隔亮,而少个循环的不能间隔循环亮吗?

网友A:
1. 第一个循环没有加大括号,只能执行下一句for循环,也就是只能延时一下,然后再亮第二颗灯,程序就结束了。要亮8颗灯,大括号不能省。
2. 51单片机下,int的值是-32768~+32768,程序上面写的90000超范围了,建议改到范围内,或者int改成unsigned int,范围是0~+65535。当然,有些单片机会默认int为unsigned int的,也可以写到65535

网友B:
循环间隔亮,左移2位就好了。P1=P1<<2;//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