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三轴雕刻机,不定时更新

楼主:
机身主体是不设备拆下的钢架组成,XYZ平台都是用304不锈钢,厚度分别为15/10/10MM,线轨用的是15的PMI的拆机货,加大版的X57电机,后期可能更换为100W的台达伺服器,主轴暂时未定,可能用800/1500W的水冷主轴。有点怕生锈及美观,所以都喷了漆,这样可能影响精度,不过自己玩的,后期再说精度的问题吧,废话不多说了,上图,后续还有

这个是之前的一号机的

网友A(2023-11-27):
看用料感觉很烧钱

网友B:
不错,,,,,不过,现成手头有,都懒得动手了

网友C:
这算是旧物利用?

网友D:
工匠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E(2024-02-21):
滑块的垫块(升高块?) 其实应该在导轨的下面,这样滑块的作用力与丝杆中心尽量在一个平面上.

不过,楼主这样用,省材料和加工.

网友F:
x轴放y轴上面,也是一种思路。z轴这样设计,需要伸出来y轴行程的长度,才能满足y轴的行程。

网友G(2024-03-23):
引用 网友F:
x轴放y轴上面,也是一种思路。z轴这样设计,需要伸出来y轴行程的长度,才能满足y轴的行程。

我也只是稍稍会用点SW和AUTOCAD,没有母机,不锈钢板都是网上切割的.谢谢你们几个人的建议.

网友H(2025-02-10):
好想跟着做一个

网友I(2025-03-20):
太硬核了,光钢板都得花不少钱

网友J:
电控部分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