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音量控制器IC可以做电位器使用吗?

楼主(2023-11-23):
请教各位大神,M62429-双通道音量控制器可以作为电子的电位器来来用吗?

直接替换 电位器ic

网友A:
需要用单片机来控制M62429

网友B:
可以的, 就是注意选用的ic的阻值范围是否合适。

网友C:
我做过,需要使用AD转换的单片机驱动,单片机io读取电位器阻值变化,转换成数字对应

音量值的数据表,单片机再驱动M62429,比较麻烦些,电位器手感没有旋转编码器好

网友D:
  参议读一下【M62429手册】

网友E:
TA7630直接用

网友F:
TA7630没有贴片的吧,资料不好找

网友G:
本来是可以,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
1.  音量不能自己保存。所以必须有存储器保存当前音量信息, 否则下次开机,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2.  小音量时, 分辨级数不够。 比如半夜里听音乐, 就比较郁闷了。
所以实际上用起来并不爽。还不如那种带电机控制的电位器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本来是可以,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
1.  音量不能自己保存。所以必须有存储器保存当前音量信息, 否则下次 ...

以前做过一个小功放,步进1dB.感觉级数足够了,我就是经常半夜听歌才这样设定的,缺点是要大范围调音量编码器要拧好几圈...

网友H:
是的,M62429是一款双通道数字音量控制器,可以用作电子电位器(电子可变电阻)来控制音频信号的音量。它是一种数字音量控制器,通常由微控制器或其他数字控制设备进行控制。  M62429的主要特点包括:  双通道控制: 可以独立控制左右声道的音量。  数字控制: 音量是通过数字信号进行控制的,通常使用I2C或SPI等数字接口。  宽电压范围: 适用于多种电源电压。  低失真: 提供相对较低的音频失真。  集成电压参考: 内置电压参考源,简化了系统设计。  当你使用M62429时,你需要连接它的控制引脚到一个控制设备,比如微控制器。通过这个控制设备发送命令,你可以调整音量,实现类似于电位器的调节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它是数字控制的,你需要使用数字控制接口,而不是模拟电位器。  在使用M62429或类似的数字音量控制器时,请确保仔细阅读其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以了解正确的连接和配置方式。

网友I:
M62429是对数型音量电位器,可能跟你的要求不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A7630没有贴片的吧,资料不好找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里有,没有贴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个小功放,步进1dB.感觉级数足够了,我就是经常半夜听歌才这样设定的,缺点是要大范围调音量编码 ...

是您的编程没有达到优化的地步,可以做成小音量是1db步进,到大音量或者编码器转速加快

2db步进或更高一格,都可以编程随心所欲自己想要的

网友J:
如果你不是用在音量调节的场合,不建议用这个IC,线性可能不符合你的需求。
M62364FP,这个或许可以用的。256级、直线型、D/A输出带缓冲的你看看。
我们这边有用过,做为自动调整参数的模拟电位器来使用。

网友K:
可以用来做电位器
但它是对数型电位器,步进是一分贝的,不是百分比的,也就是相当于电位器中的A型电位器
平时用的大多是B型电位器,你要是想计算百分比的话,还是找个常用的数字电位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