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通用放大器+高压输出级电路分析

楼主(2023-11-23):
这个电路是通过一个通用运放放大电压之后,再经过分立元件构建高压输出级将电压放大到更高(±170V),求问这个高压输出级整体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各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网上的电路,链接:急,求个高压运算放大器,可以把电压放大到150V左右的_百度知道 (baidu.com)

网友A:
1、运放输出范围±15V。
2、信号从Q2的C极输出,不会低于Q.B,不会高于VDD,范围在-15V至180V。
3、Q7、Q8组成镜像恒流源(理论上恒流源的内阻=∞),IQ7e = IQ8e ≈IQ8c ,接在Q3的C极,当作负载电阻。
信号从Q3的C极输出,不会低于Q7.E,不会高于Q3.E,范围在-180V至180V。
Q2作用:将输出电压从±15V转移到-15V至VDD。
Q7、Q8作用:组成镜像恒流源,做出一个∞的电阻,利于Q3放大。
Q3作用:将-15V至180V 转移成±180V。

网友B:
Q2是放大电压的核心器件,共射极放大器。

Q3是射随器,只放大电流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增大负载驱动能力。

Q7Q8构成恒流源,与Q3配合驱动负载,因为Q3只有“灌”电流能力,那么就需要Q7来“拉”电流。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器件C1,因为插入Q2,环路增益过大,会把运放第二个极点拉到0dB以上,这个电路是非常不稳定的,会自激振荡,所以必须要用C1进行频率补偿,代价是系统动态性能变差,但是环路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放输出范围±15V。
2、信号从Q2的C极输出,不会低于Q.B,不会高于VDD,范围在-15V至180V。
3、Q7、Q ...

谢谢大佬!!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Q2在运放输出正弦波负半周的时候不就截止了嘛,那负半周的电压是通过并放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是放大电压的核心器件,共射极放大器。

Q3是射随器,只放大电流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增大负载驱动能力。 ...

谢谢老师!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Q2在运放输出正弦波负半周的时候不就截止了嘛,那负半周的电压是通过并放大的呢。

网友C:
上面是2级直流耦合放大,下面是恒流源做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Q2在运放输出正弦波负半周的时候不就截止了嘛,那负半周的电压是通过并放 ...

负半周Q2没有截止,而是在控制Q3吸收Q7电流的程度,让Q7给RL输出的负电流恰到好处。

你不要用开环的思路来考虑闭环问题。

网友D:
通用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简称为Op-Amp)与高压输出级电路的分析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通用放大器的特性和高压输出级电路的设计。
通用放大器的特性:

1.基本原理: Op-Amp是一种差分放大器,它具有两个输入端(非反馈端和反馈端)和一个输出端。
2.放大倍数: Op-Amp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具有非常高的开环放大倍数。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将其作为差分放大器或比例放大器,并通过反馈电路将其放大倍数控制在需要的范围内。
3.输入阻抗和输入偏置电流: Op-Amp的输入阻抗通常非常高,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这些参数影响着电路的输入特性。
4.共模抑制比(CMRR): CMRR是衡量Op-Amp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对于高精度应用,CMRR通常需要很高。

高压输出级电路的设计:

5.输出级负载: 高压输出级电路需要能够驱动负载,因此输出级的设计需要考虑负载的阻抗和功率需求。
6.功率放大器设计: 如果需要驱动大功率负载,可能需要设计功率放大器阶段,考虑功率晶体管的选择、散热设计等。
7.过载和保护: 考虑设计过载保护电路,以保护电路免受过电流和过压的损害。
8.反馈电路设计: 使用适当的反馈电路来稳定电路,并确保高精度的输出。
9.滤波和稳压: 在输出级电路中可能需要包含滤波电路以去除高频噪声,并考虑稳压电路以确保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E:
典型的单端输出电路,Q7Q8恒流源作为Q3的负载,运放信号驱动上半部分Q2Q3,通过改变Q3的内阻而获得放大的脉动的电压输出。

网友A:
说说你担心的负半周。
V3为负不代表U1.6为负。U1.6 = (U1.3 - U1.2) * Av,理想Av =∞ , 实际取1000000也没有问题,所以可以认为 U1.3 = U1.2,这就是虚地、虚短的由来。前提是运放处于放大区!
图中总输出Q7.C,经R12、R11分压后(C11太小略去),U1.2 ≈ 0.1K/100K 缩小了1000倍。
由于输入V3 = 170mVp,U1.3 最小 = -170mV,这时反馈回来的U1.2能不能达到-170mV呢?
答案是能的,这时Q7.C = -170V(前面已计算了1000倍)。注意电源是-180V,具备提供-170V的条件。
如果输入再大,你担心的事才会出现了。

你的担心,问题出在:你感觉输入V3为负,运放输出即为负。概念错了!实际本图输出永远>0.5V。
记住:运放输出U1.6取决于 (U1.3 - U1.2) * Av。
由于Av 趋于∞,所以运放输出只有以下三种情况:
1、U1.3 > U1.2,U1.6 =+∞,由于实际电源的限制,只能 =+E(正饱和);
2、U1.3 < U1.2,U1.6 = -∞,由于实际电源的限制,只能 = -E(负饱和);
3、U1.3 = U1.2,U1.6 = C,由于实际电源的限制,C只能在 -E至+E之间取值(放大区);
本例:C 在 -15V 至+15V之间取值,实际是在0.7V左右很小的范围内变化的一个近似正弦波(电流正弦,电压有非线性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