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会在什么时候生成prjpcbstructure这个文件?

楼主(2023-11-23):
请问altium designer会在什么时候生成prjpcbstructure这个文件?今天我尝试将一个AD画的图纸转到Cadence的时候要求需要prjpcbstructure这个文件,但是我翻找了项目目录并没有这个文件,请问是怎么回事?AD版本是20.0.13

网友A:
把你的原理图另存为Advanced Schematic asciig的格式后,在相应文件夹里就会有后缀prjpcb structure的文件

网友B:
你建立PCB工程后就会自动生成该文件,一般都建议使用工程管理PCB和S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建立PCB工程后就会自动生成该文件,一般都建议使用工程管理PCB和SCH

我确实是建立了PCB工程的,但是并未在目录中找到structure文件,请问您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是建立了PCB工程的,但是并未在目录中找到structure文件,请问您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