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锁开关电路 用于关闭或开启干电池的供电

楼主(2023-11-23):
哪位大佬能设计一个自锁开关电路使用轻触开关用来关闭或开启干电池的供电吗?(单节1.5V九号电池)

网友A:
不用设计,直接淘一下自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自锁电路终究是要耗电的,9号电池根本不够用,找自锁开关就行了。

网友C:
你要的是否是这个?

网友D:
自锁开关还要电路?直接接两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计,直接淘一下自锁开关就可以了。

没有这么小的,使用产品是一只笔,外径只有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