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制作的多功能电子负载

楼主:
电压测量P1.0;0-99.99V,需要加分压电阻;   2.电流测量P1.1;0-9.999A,需要加取样电阻,需要加放大电路如lm358;op07等;
   3.安时测量,可以测量电池的容量,以此判断电池的好坏程度;
   4.通过AT24C04保存设置的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数值,以到达电池测量容量时达到最低电压时自动关闭放电电路,并自动记录电池的容量;
   5.通过LCD1602显示所有参数;

附件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23-11-24):
这个得要程序才能玩得转!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一下程序?

网友C:
这个是单片机程序

网友C:
这个是设置电池放电中止电压的成功的

网友B:
图一:

图二:

请问一下图一电路中的VCC是由图二的VCC提供的吗?图二的VCC是12V电压的吧?图一的单片机和1602屏不是应该5V供电的吗?请楼主解惑

网友B:
问题二:请问电路图中的Q15和下面的Q25是什么元件?

网友B:
问题三:请问功率部分的MOS管能多个并联吗?如果并联多个需要改程序和电路吗?

网友D:
需要加分压和取样电阻什么意思?

网友E:
懂编程就是好。

网友F(2023-12-24):
不错不错,做一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二:请问电路图中的Q15和下面的Q25是什么元件?

IGBT功率管

网友C:
图一的VCC是+5v,图二的VCC是+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三:请问功率部分的MOS管能多个并联吗?如果并联多个需要改程序和电路吗?

CN4的1-2脚接10K的NTC热敏电阻,3-4脚接12V的散热风扇。

网友G(2024-12-26):
产品供电是多少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