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键是灰色的怎么办
关闭

楼主(2023-11-24):
我已经打开了一个文件了,编译也是正常的,就是编辑不了了

网友A:
检查文件是否有只读属性或磁盘写保护。

网友B:
截图看看,不然怎么知道原因呢

网友C:
文件只读

网友D:
带着图片啊,大概率是文件设置了只读,你找到该文件在属性里把只读给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文件是不是只读状态,或者尝试重启keil。

网友F:
是文件上锁了,到文件夹中把文件只读权限更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着图片啊,大概率是文件设置了只读,你找到该文件在属性里把只读给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没有设置已读,那个键还是黑色的

网友G:
会不会keil没有注册?

网友H:
我遇到编辑键灰色的情况是,C51打开C251的工程,或者C251打开C51的工程,这时编译键都是灰色的,用正确版本打开工程文件就能正常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