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怎么查看信号源频率?

楼主:
Proteus只能看到示波器的波形,但是看不到信号源的频率,有什么办法可以仿真查看到

网友A(2023-11-24):
打开Proteus软件: 启动Proteus软件并打开你的电路设计。  选择信号源: 定位并选择你要查看频率的信号源。这可以是任何产生信号的元件,比如信号发生器。  打开波形查看器: 在Proteus中,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或“虚拟示波器”来查看信号的波形。将波形查看器添加到电路中,然后连接到你感兴趣的信号。  设置波形查看器: 双击连接到波形查看器的线或波形查看器本身,以打开属性设置。  选择频谱分析模式: 在波形查看器属性设置中,查找与频率相关的选项。可能有一个称为“频谱”或“频谱分析”的选项。启用这个选项。  调整设置: 在频谱分析设置中,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些参数,比如采样率、窗口类型等,以确保得到准确的频谱信息。  运行仿真: 关闭属性设置窗口,并运行你的仿真。在仿真运行时,波形查看器将显示信号的频谱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Proteus软件: 启动Proteus软件并打开你的电路设计。  选择信号源: 定位并选择你要查看频率的信号源。 ...

好的,感谢

网友B:
    为什么采集的值,前后都是一样的,正常是初始值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