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STC15F204EA单片机测量的电压从串口输出?

楼主(2023-11-24):
以下程序是把STC15F204EA单片机测量P1.3-P1.7几个管脚的电压得到V01-V05这5个电压,原来是发送到LCD1602显示的,现在想把这几个电压值组合成"V01,V02,V03,V04,V05;"这样的字符串发送到串口来显示。

现在串口可以显示u8 buf[11]="1,2,3,4,5;"的内容,尝试了很多次要把显示内容改为"V01,V02,V03,V04,V05;"都不成功,哪位高手能帮忙修改一下。

//本程序从串口发送字符串,单片机串口监控必须设置为9600bps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typedef bit BOOL;  //定义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bit RXB = P3^0; //??????
sbit TXB = P3^1;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 .0592MHz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BOOL CT;
BYTE t, r;
u8 buf[11]="1,2,3,4,5;"; //从串口发送的内容

/*************        本地变量声明        **************/

u16 Bandgap,Get_ADC(u8 channel),j;        //channel = 0~7

u8 m1,m2,m3,m4,stop=0,i;

u32 V0,V1,V2,V3,V4,V5,power,V01,V02,V03,V04,V05,V=1420;

sbit OUT=P3^4;         //15脚P3.4控制外部

u16        Get_ADC(u8 channel)        //channel = 0~7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0x08 | channel;         //start the ADC
        NOP(4);

        while((ADC_CONTR & 0x10) == 0)        ;        //wait for ADC finish
        ADC_CONTR &= ~0x10;                //清除ADC结束标志
        return        (((u16)ADC_RES << 2) | (ADC_RESL & 3));
}

void ADC(X)
{
        P1ASF =1<<X;
        Get_ADC(X);        //通道改变, 先读一次并丢弃结果, 让内部的采样电容的电压等于输入值.
        for(j=0, i=0; i<16; i++)        {j+= Get_ADC(X);}
        j=j>>4;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00;
    AUXR = 0x80;
    TL0 = BAUD;
    TH0 = BAUD>>8;
    TR0 = 1;
    ET0 = 1;
    PT0 = 1;
    EA = 1;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

void main()
{
        BYTE f=0;
    WORD e=0;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ADC_CONTR = 0xE0;                        //90T, ADC power on

    while (1)
    {
                if (stop==0)
                {
                        ADC(2);                Bandgap = j;//TL431基准电压

                        ADC(3);                V1 = (u16)((u32)j*758/ Bandgap);

                        ADC(4);                V2 = (u16)((u32)j*1546/ Bandgap);

                        ADC(5);                V3 = (u16)((u32)j*2317/ Bandgap);

                        ADC(6);                V4 = (u16)((u32)j*3297/ Bandgap);

                        ADC(7);                V5 = (u16)((u32)j*4050/ Bandgap);

                        V01=V1;
                        if(V2>V1){V02=V2-V1;}else{V02=0;}
                        if(V3>V1){V03=V3-V2;}else{V03=0;}
                        if(V4>V1){V04=V4-V3;}else{V04=0;}
                        if(V5>V1){V05=V5-V4;}else{V05=0;}
                }

                if(V01<V&&V02<V&&V03<V&&V04<V&&V05<V){}else{OUT=0;stop=1;}        //5块电池

                TING = 1;
        TBUF = buf[f++];
        e=6000;
        while(e--);  //延时
        if (f>11){f=0;}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RING)
    {
        if (--RCNT == 0)   //??---?????1
        {
            RCNT = 3;
            if (--RBIT == 0)   //????????---????---??9?--8????---1????
            {
                RBUF = RDAT;   //?????
                RING = 0;
                REND = 1;
            }
            else//????9??????---????????--???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0??1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RCNT = 4;
        RBIT = 9;
    }
    if (--TCNT == 0)  //??
    {
        TCNT = 3;
        if (TING)
        {
            if (TBIT == 0)//9???????
            {
                TXB = 0;   //?????
                TDAT = TBUF;  //??
                TBIT = 9;   //????????????8+1
                TEND = 0;
            }
            else
            {
                TDAT >>= 1;   //??---??????
                if (--TBIT == 0)
                {
                    TXB = 1;
                    TING = 0;
                    TEND = 1;
                }
                else
                {
                    TXB = CY;  //CY????????7?
                }
            }
        }
    }
}

网友A: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AD转换查询方式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BYTE da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ShowResult(0);              //显示通道0
        ShowResult(1);              //显示通道1
        ShowResult(2);              //显示通道2
        ShowResult(3);              //显示通道3
        ShowResult(4);              //显示通道4
        ShowResult(5);              //显示通道5
        ShowResult(6);              //显示通道6
        ShowResult(7);              //显示通道7
    }
}

/*----------------------------
发送ADC结果到PC
----------------------------*/
void ShowResult(BYTE ch)
{
    SendData(ch);                   //显示通道号
    SendData(GetADCResult(ch));     //显示ADC高8位结果

//    SendData(ADC_LOW2);           //显示低2位结果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B:
串口通讯是双方的事,先订立一个双共同遵守的协议,按协议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如:协议中规定电压的表示方式,电压表的表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讯是双方的事,先订立一个双共同遵守的协议,按协议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如:协议中规定电压的表示方 ...

我觉得现在能发送字符串到串口而且能正确显示了,不是考虑协议的问题,而是怎样把发送的数据改为测量到的电压值。

楼主:
用过了printf了,但小白一个,不知还要引用什么库文件,编译通不过。

楼主:
试过这个程序直接写入STC15F204EA,串口甚至都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我那个程序倒是能正常接收到“1,2,3,4,5;”这个字符串,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不知还要引用哪个库,用reg51.h的话与STC15xxxx.H以有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还要引用哪个库,用reg51.h的话与STC15xxxx.H以有冲突。

用了STC15xxxx.H就不需要reg51.h了
printf要用stdio.h
https://blog.csdn.net/afeik/article/details/118356630

网友D:
是你没有把电压值赋值给buf【】
TBUF = buf[f++];
在这句的前面加上:
buf[0]=V1>>8;
buf[1]=V1;
buf[2]=V2>>8;
buf[3]=V2;
buf[4]=V3>>8;
buf[5]=V3;
buf[6]=V4>>8;
buf[7]=V4;
buf[8]=V5>>8;
buf[9]=V5;

网友E:
自己写个转换程序,就两三行的代码,不要用printf,太大了浪费单片机资源。

网友F:
STC15F204EA没有硬件串口,用软件做一个,参考STC-ISP范例程序里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15F204EA没有硬件串口,用软件做一个,参考STC-ISP范例程序里的例子。

原程序已经可以从串口接收到字符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没有把电压值赋值给buf【】
TBUF = buf[f++];
在这句的前面加上:

我原来就是不会赋值,你的回复是最接近我的问题的,等一下我试一下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没有把电压值赋值给buf【】
TBUF = buf[f++];
在这句的前面加上:

忘记说明了,V01、V02这些测量到的电压值是类似于1243的四位数,代表12.43V
程序开头定义:u8 buf[20]="01234567890123456789";
buf[0]=V01>>8;
buf[1]=V01;
得到的是空值,串口显示的是..?34567890123456789,前三位改变了,后面17位没有变化。

又参考原来LCD1602的显示方法,改为:
buf[0]='0'+V01/1000;
buf[1]='0'+(V01/100)%10;
buf[2]='0'+(V01/10)%10;
buf[3]='0'+V01%10;
buf[4]=','
终于正常显示了。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u8 buf[23]还正常,可以发送24个字符
u8 buf[24]就报错
但是5组电压值,每组4位数字,各组之间要用“,”隔开,末尾用“;”结束,需要发送25个字符,刚好不够,怎么才能解决u8 buf[23]的限制,让发送的字符数不受限制呢?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定义的变量太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变量之后,u8 buf[30]都可以了。

楼主:
以下为正常运行的程序。

//本程序从串口发送字符串,单片机串口监控必须设置为9600bps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sbit RXB = P3^0;
sbit TXB = P3^1;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 .0592MHz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TBUF,RBUF,TDAT,RDAT,TCNT,RCNT,TBIT,RBIT,t,r;
bit TING,RING,TEND,REND,CT;
u16 Bandgap,Get_ADC(u8 channel),j;        //channel = 0~7
u8 stop=0,i,buf[29]="-----------------------------"; //buf[]:从串口发送的内容;

u32 V0,V1,V2,V3,V4,V5,V01,V02,V03,V04,V05;

sbit OUT=P3^4;         //15脚P3.4控制外部

u16        Get_ADC(u8 channel)        //channel = 0~7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0x08 | channel;         //start the ADC
        NOP(4);

        while((ADC_CONTR & 0x10) == 0)        ;        //wait for ADC finish
        ADC_CONTR &= ~0x10;                //清除ADC结束标志
        return        (((u16)ADC_RES << 2) | (ADC_RESL & 3));
}

void ADC(X)
{
        P1ASF =1<<X;
        Get_ADC(X);        //通道改变, 先读一次并丢弃结果, 让内部的采样电容的电压等于输入值.
        for(j=0, i=0; i<16; i++)        {j+= Get_ADC(X);}
        j=j>>4;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00;
    AUXR = 0x80;
    TL0 = BAUD;
    TH0 = BAUD>>8;
    TR0 = 1;
    ET0 = 1;
    PT0 = 1;
    EA = 1;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

void SENT(x,y) //x代表第几个电压值,y代表四位电压值,1243代表12.43V
{
        buf[x*6-6]='0'+y/1000;
        buf[x*6-5]='0'+(y/100)%10;
        buf[x*6-4]='.';
        buf[x*6-3]='0'+(y/10)%10;
        buf[x*6-2]='0'+y%10;
        if (x<5) {buf[x*6-1]=',';}
        else{buf[x*6-1]=';';}      //几个电压值之间用“,”隔开,末尾用“;”结束
}

void main()
{
        u8 f=0;
    u16 e=0;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ADC_CONTR = 0xE0; //90T, ADC power on

    while (1)
    {
                if (stop==0)
                {
                        ADC(2);                Bandgap = j;//TL431基准电压

                        ADC(3);                V1 = (u16)((u32)j*758/ Bandgap);

                        ADC(4);                V2 = (u16)((u32)j*1546/ Bandgap);

                        ADC(5);                V3 = (u16)((u32)j*2317/ Bandgap);

                        ADC(6);                V4 = (u16)((u32)j*3297/ Bandgap);

                        ADC(7);                V5 = (u16)((u32)j*4050/ Bandgap);

                        V01=V1;
                        if(V2>V1){V02=V2-V1;}else{V02=0;}
                        if(V3>V1){V03=V3-V2;}else{V03=0;}
                        if(V4>V1){V04=V4-V3;}else{V04=0;}
                        if(V5>V1){V05=V5-V4;}else{V05=0;}
                }

                SENT(1,V01);SENT(2,V02);SENT(3,V03);SENT(4,V04);SENT(5,V05); //电压值转换为数组字符,准备发送到串口

                TING = 1;
        TBUF = buf[f++];
        e=6000;
        while(e--);  //延时
        if (f>29){f=0;}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if (--RBIT == 0)
            {
                RBUF = RDAT;
                RING = 0;
                REND = 1;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RCNT = 4;
        RBIT = 9;
    }
    if (--TCNT == 0)
    {
        TCNT = 3;
        if (TING)
        {
            if (TBIT == 0)
            {
                TXB = 0;
                TDAT = TBUF;
                TBIT = 9;
                TEND = 0;
            }
            else
            {
                TDAT >>= 1;
                if (--TBIT == 0)
                {
                    TXB = 1;
                    TING = 0;
                    TEND = 1;
                }
                else
                {
                    TXB = CY;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