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秒表计数器Proteus仿真

楼主(2023-11-24):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tim.h"

#include "Set_Value.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bsp-lcd1602.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NVIC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rxData[100];//定义接收数组

uint8_t data[5]={10,10,10,10,10};
/* USER CODE END PV */
u8 status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u8 min = 1,sec = 0,num = 0;
u8 start = 0,Tnum=0;

u8 JS_N = 0;

u8 Switch = 0;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8 key=0,state=0;
        u8 key=0,mode = 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xData,1);// 设置中断接收
  /* USER CODE BEGIN 2 */
    LCD1602_Init();
    HAL_Delay(10);  //延时一段时间

    MX_TIM3_Init();

  /* Initialize interrupts */
  MX_NVIC_Init();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                LCDDispString(0,1," WIFI Warehouse ");
//                LCDDispString(0,2,"Detection System");

    HAL_Delay(1000);

    LCD1602_WriteCmd( 0x01);//清屏

  /* USER CODE END 2 */
   printf("流水线产品计数\r\n");
//         printf("回复1代表启动计时器\r\n");
//         printf("回复2代表暂停计时器\r\n");
//         printf("回复3代表终止计时器\r\n");
       // printf("Light=%d\r\n",Light);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mode==0)
     key=KEY_Scan(0);
                else
                         key=KEY_Scan(1);

                if(mode==0)
                {
                        LCDDispString(0,1," CHAN PIN JI SHU ");
      if(Switch==0) //暂停 LED灯常亮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Relay_Pin, GPIO_PIN_SET);
                                LCDDispString(13,2,"OFF");
                        }
                        else if(Switch==1) //终止计时 LED灯常灭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Relay_Pin, GPIO_PIN_RESET);
                                LCDDispString(13,2," ON");
                        }
                  LCDDispNum(0,2,JS_N/100);
                        LCDDispNum(1,2,JS_N/10%10);
                        LCDDispNum(2,2,JS_N%10);

                }
                if(key==KEY1_PRESS)
                {
                        key = KEY_NO;
                        if(Switch)
                                Switch = 0;
                        else
                                Switch = 1;
                        //LCDClear();
                }
                if(key==KEY2_PRESS)
                {
                        key = KEY_NO;

                        if(Switch==1)
                        {
                                JS_N++;
                        }

                }
                if(key==KEY3_PRESS)
                {
                        key = KEY_NO;
                        JS_N = 0;

                }

                if(key==KEY4_PRESS)
                {
                        key = KEY_NO;
                        if(Switch==1)
                        {
                                JS_N++;
                        }

                }
      if(start)
                        {
        printf("NUM:%d \r\n",JS_N);
                                start = 0;
                        }
                //printf("humidity:%d \r\n",humidity);
       // printf("Light=%d\r\n",Light);
    }
  /* USER CODE END 3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rxData,1,100);// 发送接收到的字符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xData,1); //再次设置

        if(rxData[0] == '0') { printf("NUM:%d \r\n",JS_N);                }
        if(rxData[0] == '1') {status = 1;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if(rxData[0] == '2') {status = 0;HAL_TIM_Base_Stop_IT(&htim3);}
        if(rxData[0] == '3') {status = 2;HAL_TIM_Base_Stop_IT(&htim3);min = 0;sec = 0;num = 0;}
        if(rxData[0] == '4') data[0]=4;
        if(rxData[0] == '5') data[0]=5;
        if(rxData[0] == '6') data[0]=6;
        if(rxData[0] == '7') data[0]=7;
        if(rxData[0] == '8') data[0]=8;
        if(rxData[0] == '9') data[0]=9;

}

static void MX_NVIC_Init(void)
{
  /* TIM6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num++;
        if(Tnum>=20)
        {
                Tnum = 0;
                if(start==0)
                {
                        start = 1;
                }

        }
        if(num==0)
        {
                if(sec==0)
                {
                        if(min==0)
                        {

                        }
                        else
                        {
                                num = 9;
                          sec = 59;
                                min--;
                        }
                }
                else
                {
                        num = 9;
                        sec--;
                }
        }
        else
        {
                num--;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AD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IO_DHT11_Pin|Relay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DB0_Pin|DB1_Pin|DB2_Pin|LCD1602_E_Pin
                          |LCD1602_RW_Pin|LCD1602_RS_Pin|DB3_Pin|DB4_Pin
                          |DB5_Pin|DB6_Pin|DB7_Pin|RUN_Pin
                          |ALARM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RUN_Pin|ALARM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IO_DHT11_Pin Relay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IO_DHT11_Pin|Relay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DB0_Pin DB1_Pin DB2_Pin DB3_Pin
                           DB4_Pin DB5_Pin DB6_Pin DB7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DB0_Pin|DB1_Pin|DB2_Pin|DB3_Pin
                          |DB4_Pin|DB5_Pin|DB6_Pin|DB7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LCD1602_E_Pin LCD1602_RW_Pin LCD1602_RS_Pin RUN_Pin
                           ALARM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1602_E_Pin|LCD1602_RW_Pin|LCD1602_RS_Pin|RUN_Pin
                          |ALARM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KEY1_Pin KEY2_Pin KEY3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Pin|KEY2_Pin|KEY3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代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