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倾角MPU6050老人跌倒远程GSM短信报警器+源程序

楼主:
一、系统方案
1、本设计采用这51单片机作为主控器。
2、MPU6050角度值送到液晶1602显示。
3、红外传感器检测心率。
4、跌倒远程GSM报警。

二、硬件设计
原理图如下:

三、单片机软件设计
1、首先是系统初始化
void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时间显示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_com(0x01);
}
2、液晶显示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e)
{
        w=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
write_dat(dat);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显示字符串
{
        if(x==0)
                write_com(0x80+y);
        else
                write_com(0xc0+y);
        while(*s)
        {
                write_dat(*s);
                s++;
        }
}

void shownum(uchar x,uchar y,int dat,uchar n) //x=行 y=列 dat 数据位
{
        if(n==5)
                {
                         if(x==0)
                         {
                                                write_com(0x80+y);  //显示湿度值
                                                write_dat(dat%100000/10000+0x30);
                                    write_dat(dat%10000/1000+0x30);
                                                write_dat(dat%1000/100+0x30);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if(x==1)
                                {
                                                write_com(0xc0+y);  //显示湿度值
                                          write_dat(dat%100000/10000+0x30);
                                                write_dat(dat%10000/1000+0x30);
                                                write_dat(dat%1000/100+0x30);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

        if(n==4)
                {
                         if(x==0)
                         {
                                                write_com(0x80+y);  //显示湿度值
                                    write_dat(dat%10000/1000+0x30);
                                                write_dat(dat%1000/100+0x30);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if(x==1)
                                {
                                                write_com(0xc0+y);  //显示湿度值
                                                write_dat(dat%10000/1000+0x30);
                                                write_dat(dat%1000/100+0x30);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

                        if(n==3)
                {
                         if(x==0)
                         {
                                                write_com(0x80+y);
                                                write_dat(dat%1000/100+0x30);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if(x==1)
                                {
                                                write_com(0xc0+y);
                                                write_dat(dat%1000/100+0x30);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
                        if(n==2)
                {
                                if(x==0)
                         {
                                                write_com(0x80+y);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if(x==1)
                                {
                                                write_com(0xc0+y);
                                                write_dat(dat%100/10+0x30);
                                                write_dat(dat%10+0x30);
                                }
                }

}
3、MPU6050程序
void show_x()
{
          int i;
                float t;
                i=GetData(ACCEL_XOUT_H); //X ,16位
                i/=64;           //转换为10位数据
                if(i<0)
   {
     i=-i;
//     DisplayOneChar(2,1,'-');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D);
   }
   else
         {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B);
         }
                  t=(float)i*3.9;
            if(t>800)
                        {
                                beep1();
                        }
                        else
                                beep=1;
            write_dat((uint)t/100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uint)t%1000/100+0x30);
}

void show_y()
{
          int i;
                float t;
                i=GetData(ACCEL_YOUT_H); //X ,16位
                i/=64;           //转换为10位数据 1024
                if(i<0)
   {
     i=-i;
//     DisplayOneChar(2,1,'-');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D);
   }
   else
         {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B);
         }
            t=(float)i*3.9;
            write_dat((uint)t/100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uint)t%1000/100+0x30);
}

void show_z()
{
          int i;
                float t;
                i=GetData(ACCEL_ZOUT_H); //X ,16位
                i/=64;           //转换为10位数据
                if(i<0)
   {
     i=-i;
//     DisplayOneChar(2,1,'-');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0x2D);
   }
   else
         {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0x2B); //+
         }
            t=(float)i*31;  //转化为90度
         angle=(uint)t/100+(uint)t%1000/100;
//         shownum(0,8,angle,4);
    write_dat((uint)t/1000+0x30);
////            write_dat(0x2e);
          write_dat((uint)t%1000/100+0x30);
}

void show_sx()
{
          int i;
                float t;
                i=GetData(GYRO_XOUT_H); //X ,16位
                i/=64;           //转换为10位数据
                if(i<0)
   {
     i=-i;
                 flag=0;
                 angle=i;
//     DisplayOneChar(2,1,'-');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D);  //-
   }
   else
         {
                  flag=1;
         angle=i;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B); //+
         }
          if(i>10)
                 beep2();
         else
                 beep=1;
           write_dat(i/1000+0x30);
           write_dat(i%100/10+0x30);
           write_dat(i%10+0x30);
}

void show_sy()
{
          int i;
                float t;
                i=GetData(GYRO_YOUT_H); //X ,16位
                i/=64;           //转换为10位数据
                if(i<0)
   {
//     DisplayOneChar(2,1,'-');
                  i=-i;
                  flag=0;
                 angle=i;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D);
   }
   else
         {
                  flag=1;
                          angle=i;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B);
         }
         write_dat(i/1000+0x30);
         write_dat(i%100/10+0x30);
         write_dat(i%10+0x30);
}
void show_sz()
{
          int i;
                float t;
                i=GetData(GYRO_ZOUT_H); //X ,16位
                i/=64;           //转换为10位数据
                if(i<0)
   {
       i=-i;
                  flag=0;
                 angle=i;
//     DisplayOneChar(2,1,'-');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D);
   }
   else
         {
                  flag=1;
                          angle=i;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0x2B);
         }

         write_dat(i/100+0x30);
         write_dat(i%100/10+0x30);
         write_dat(i%10+0x30);
}

4、核心算法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        ;
        InitMPU6050();        //
                init_uart();
//        Time0_init();
        write_string(0,0,"     Please     ");
        write_string(1,0,"      Wait      ");
        delayms(1000);
        LCD_Clear() ;
        delayms(500);
        write_string(0,0,"A:");
        write_char(0,5,0xdf) ;

        while(1)
        {
                show_z();
                Alarm(angle);

                if(displayOK==0)//如果显示关
                {
                         rate = 0;
                }
                else//如果显示开
                {
                          rate=60000/(time[1]/5+time[2]/5+time[3]/5+time[4]/5+time[5]/5);  //计算脉搏次数
                }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rate/100+0x30);
                 write_dat(rate%100/10+0x30);
                 write_dat(rate%10+0x30);
                write_dat('/');
                write_dat('m');
                write_dat('i');
                write_dat('n');

                if(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4] == 'G' && RX_Buffer[6] == ',' && RX_Buffer[13] == '.')                        //确定是否收到"GPGGA"这一帧数据
                {
                        for( i = 0; i < 68 ; i++)
                        {
                                Display_GPGGA_Buffer = RX_Buffer;
                        }
                        Flag_Calc_GPGGA_OK = 1;
                }
                if(Flag_Calc_GPGGA_OK == 1)
                {
                        Flag_Calc_GPGGA_OK = 0;
                        write_com(0x80+0x40);                        //设置指针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28]);                        //N 或者 S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17]);                        //纬度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18]);                        //纬度
                        write_dat('.');                                                                //.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19]);                        //纬度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20]);                        //纬度
                        write_dat(' ');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42]);                        //E 或者 W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30]);                        //经度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31]);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32]);
                        write_dat('.');                                                                //.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33]);
                        write_dat(Display_GPGGA_Buffer[34]);
                }
        }
}

四、 proteus仿真设计
Proteus软件是一款应用比较广泛的工具,它可以在没有硬件平台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软件仿真出硬件平台的运行情况,这样就可以通过软件仿真来验证我们设计的方案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重新选择器件,连接器件,直到达到我们设定的目的,避免我们搭建实物的时候,如果当初选择的方案有问题,我们器件都已经焊接好了,再去卸载下去,再去焊接新的方案的器件,测试,这样会浪费人力和物力,也给开发者带来一定困惑,Proteus仿真软件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设计之初,就使用该软件进行模拟仿真,测试,选择满足我们设计的最优方案。最后根据测试没问题的仿真图纸,焊接实物,调试,最终完成本设计的作品。

网友A(2024-01-05):
你这到底是什么?GPS\GSM\湿度都出现了,太不认真。关键还不知道你mpu050代码是否好用.脉搏次数又是通过什么传感器获得的?最最最关键的GetData函数呢?没它还整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