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23-11-24):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电流检测的电路,好像基本上芯片内部是一个运放,然后接一个毫欧级别的电阻放大,然后接adc,是不是我不用他的那个芯片,自己用一个运放做行不行,比如358

网友A:
358失调电压5mV,你算下你的毫欧电阻和电流乘出来的电压有多大,就可知误差有多大了。

网友A:
对于不同应用场合霍尔未必总是好用,比如测直流能把地球磁场也给测出来,要清零很麻烦。

网友B:
要根据你检测的电流大小和后端应用电路,确定不同的采样电路,我之前一个产品就是先互感器感应,并联采样电阻,再经过358整流放大

网友C:
尝试以下ACS712

网友D:
LM358也可以,也可以一样的精准,但你得会用,有些低转速的无刷电机就是用LM358来检测电流的
但是你问了,就说明你对运放相关电路并不是很精通,多看看运放相关的电路,你就会用了
电流检测本身就是一个运放检测电路
不同的是,它是集成在内部的
你用LM358是分立元件的,在这暂时把运放当成一个"元件"来看

网友E:
358 各个厂家的货参差不一,有几分钱的也有几毛钱的,要性能过得去必须使用正负电源

网友F:
当然,您可以使用 LM358 运算放大器来设计电流传感器。 由于 LM358 的性能较低,因此基于 LM358 的电流传感器的精度较低。

网友G(2024-07-03):
精度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用的,就是要自己搭外围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