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模式 如是观

楼主(2023-11-24):
稳压嘛,那就看电压波动了没有,有的话就让控制台把偏差矫正过来。
作为电压源,电流因负荷而变乃自然不过,一般稳压器只管稳压,不监控电流,
开关电源,为何要打电流的主意呢,这其实就因为电压环存在某些局限,而我不理解的地方是,
有说,电流环的性质相当于电流源,而以我所见,检流电阻是个普通电阻,那么,电流环如何能使扼流圈的电流 像恒压源那样 随负载而变呢?!

楼主(2024-05-01):
电压模式没有监控电流的机制,电流模式由于电流受控,想要限流均流很方便,简单直接。
电压模式与电流模式的电压环,跟线性稳压的 误差比较放大组建 是一样的,但动态响应指标却须因应开关模式而被迫劣化,
对于电源波动及负载状况变化,电流的反应总是即时的,跟电压环无任何交集,而电流环监控的正是电流,本身亦不存在任何拖后腿的配置,所以,电流模式系统的动态响应就可回復到线性电路的水平。

网友A:
电流模式可以说是个哲学名称,本质上是限流,反馈到误差放大器人仍就是电压误差控制,反馈环路与电压模式一样是需要时间和协调的速度的。

楼主:
我想要 5V 的纯直流,最强输出是 100A,而电源是 24V 的。
那么,输出(负载)功率是 0.5瓩,线性调整管的管耗就是 1.9瓩,浪费电力之余,亦叫三极管太沉重。
电路,是由 电源、导线和负载 组成的,电感,在电压模式中的角色是负载,而在电流模式中则归属于电源,是受控的,所以,对平波电容的灌注是定量化,不会发生谐震,所谓的「降阶」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模式是为了解决电压模式在升压模式可能失稳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多谢阁下蒞临赐教,但我觉得,这不过是市场行为。
我想要的,是透彻理解 电流模式究竟是甚么来着,电流,在稳压原理中是甚么角色?!
把电流环砍掉,剩下的是甚么,就是个线性系统啊,加上一只大功率三极管,就是线性稳压器,
动态电阻,是三极管与生俱来的,线性稳压,就是利用三极管自带的跨导机制,为负荷能力阙如的恒压基准提供功率承载的%,
电感电流,跟占空比成正比,但在电压模式系统中,亦就仅止于此,电感的用途和功能,不过就是个扼流圈,我行我素的把方波碾成直流的「滤波器」而矣,
但在电流模式中,电感是受控于反馈的,除了比例关系还有动态平衡,那就可以替代三极管因开关操作而被搁置的动态电阻,别忘了,电压模式不是滞迴控制,整个电压环都是线性运行的,电流环的性质,就相当于  让开关管卸下一切配置,光着身子回到线性模式,这就是我对电流模式的理解。

网友B:
电流模式是为了解决电压模式在升压模式可能失稳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楼主(2023-12-16):
引用 楼主:
直至看到此图,我就有点理解了,可调电源的那个可调电阻,是可以安插于基准侧的,
那么,Rf 就可使用 ...

把图中的VT换成 78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啰嗦老火,幸好楼主没有学编程,楼主要是踏足代码行业,1k的代码就能解决的事情,

楼主能整个32k还 ...

如果化为语音,不消一分钟就讲完。

网友C:
这个啰嗦老火,幸好楼主没有学编程,楼主要是踏足代码行业,1k的代码就能解决的事情,

楼主能整个32k还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流模式是甚么来着,网上不乏资料,
开关电源于今已非新鲜事物,电流模式则是 进阶技术,
专门讲解电 ...

或者可以这样说,
电流环的行为可视作 单稳态触发器,
电流环的功能则相当于 三极管本身自带的动态电阻,
线性稳压的反馈环就那么一个,算是电压环吧,三极管直接受这电压环的控制,
而在电流模式开关稳压器中,作为电流环核心的PWM比较器,它的「基准」端 (图中运放同相端) 就相当于线性稳压调整管的基极。

楼主:
涟波模式,系统自身就是个 多谐震荡器,以负载与电感组成 时基网络 作为主震槽路,
电压模式,电流直接取决于负载,电感因为没受监控,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把PWM波轧平,
电流模式,电流环是个自带恒流属性的插件,如果不加控制,负载得到的就不是稳压而是恒流了。

楼主:
涟波模式,无所谓电压环电流环,唯一的误差比较器,是震荡着的,
其他模式的误差比较器,属于电压环,读取与输出的,都是 纯直流,跟线性系统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流模式除了能对负载变化迅速反应,还能对电源波动即时感知,是立即出手阻止电源波动对输出的影响,而不 ...

开关跟线性的分别,是功率管的运行模式,
引入电流模式的开关电源,当然还是开关电源,
但我忽然觉得,真正称得上开发电源的,是 涟波模式,
亦就是 以负载压降透过比较器直接控制管子开关 的那种,
跟纹波不同,纹波是平滑 (滤波) 后的残余波动,涟波则是为震荡而刻意营造的。

楼主:
换言之,电流环作为稳压器的控件,既要有表现却又仿如不存在。
表现,是全方位改善系统的 动态响应,而隐蔽,就是不破坏恒压源的营运法则。
亦就是说,电流环应使多大的劲,完全取决于稳压器 挂这个载得出的电流是多大,
举个例子就是,稳压输出12V、负载3Ω,那么,电流环就必须令自已刚好让4A电流通过。

网友D:
沙发那张图是电流环,但是是给Rl提供恒流的,没有恒压控制能力。

开关电源除了极少数如LED供电是恒流的以外,都是恒压输出,用电流环那是梦呓。

楼主的问题主要有两个,1)看不出控制环路,不知道电流电压哪个才是环路要控制的变量。2)没有中学学历,不知道从电流到饱和磁通密度这些天方夜谭的物理常识。

楼主:
电流模式除了能对负载变化迅速反应,还能对电源波动即时感知,是立即出手阻止电源波动对输出的影响,而不是在负载压降受影响后才矫正,
不过,我对这些暂时不欲关心,只想了解 电流环本身  是甚么,做甚么,怎样做,我理解的,电流环就是个 压控恒流器,亦就是 受控源,仅此而矣。
在线性「电源」中,可利用三极管本身的恒流作用,但开关「电源」就没办法了,即使有电感,这电感亦替代不了三极管自带的恒流作用,而引入电流模式后,电感受电流环的严密监控,就能成为给力的 扼流圈,别忘了,三极管如果以开关模式运行,扼流的重任就只能由电感承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楼主有趣,留脚印日后再来看看能讨论出啥成果

不会有成果,只有领悟,
我是在民工饭堂卖三餸饭的,电子制作只是兴趣爱好。
我上论坛跟一众大神论道,只是「问功课」而不是谈技术。

网友C:
这个楼主有趣,留脚印日后再来看看能讨论出啥成果

网友D:
如果表达能力实在是有限,起码要上图说明问题吧?这个帖子里面就楼主在说梦话,其他人谁也听不懂。

楼主:
开关电源,输出没有平波电容不行,线性电源,也往往在输出端加个电容做退耦而且容量不小,
不管输出端有没有电容,电压都会受负载的影响,电容其实不能稳压,只能起到「慢速播放」的作用,
负载变化与电源波动对电流的影响,却仍然是即时呈现的,这正正就让电流环能对各种变化即时反应,迅速制止输出的波动。
电流环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降阶」,就是让扼流圈跟平波电容 虽串联但不谐振,这样,电容电压跟佔空比和电感电流成正比 的规则才能确立。

楼主:
电流模式是甚么来着,网上不乏资料,
开关电源于今已非新鲜事物,电流模式则是 进阶技术,
专门讲解电流模式的文章,网上多的是,电流环的性质,其实就是个  受控源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打电流的注意是要防止过流。是安全措施之一。

打电流,甚么意思咧?!
据我理解,电压环,尤其是开关电源的电压环,是 带宽窄、反应慢 的,
电流模式的作用,就是要 补电压环的不足,但电流环 跟稳压器协调 是如何做到的呢,楼上那图,正好就是我的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道理是明摆着的,已无需谁来证明,我就是琢磨懂了,说出我的理解而矣,而你承认与否,则是阁下的事。

没有依据的话,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同样我也可以说你胡说八道,反正没有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开关电源标称额定输出电压,而不是恒定电流输出,那么控制环路必然是电压环。

你要证明你的理论是 ...

道理是明摆着的,已无需谁来证明,我就是琢磨懂了,说出我的理解而矣,而你承认与否,则是阁下的事。

网友E:
开关电源打电流的注意是要防止过流。是安全措施之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嘛,全人类都有他终生无法逾越的「井」,管你是 白丁还是泰斗,
分别不过在于,你的井宽广辉煌, ...

只有开关电源标称额定输出电压,而不是恒定电流输出,那么控制环路必然是电压环。

你要证明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特别是图纸,靠梦呓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没有计算没有说明,只有一摊梦话,谁能理解?

对于早已习惯纯文字交流的我,这统统不会计较,只要不超出我当前的学术水平,有问必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光是拓扑结构就有很多种,非隔离的有buck、boost、reverse,隔离的有flyback、forward、half-bri ...

其实嘛,全人类都有他终生无法逾越的「井」,管你是 白丁还是泰斗,
分别不过在于,你的井宽广辉煌,我的井狭小寒伧,做人,还是不要 五十步笑百步 为好!

网友D:
没有图没有计算没有说明,只有一摊梦话,谁能理解?

网友F:
论坛上也有过这么一个人
他并不太懂电子方面,但他一套只属于他自己的理论
他提问的问题,你必须要按照他的理论走,比如,他压根就不知道编程的原理,不知道什么叫汇编,什么叫C语言的情况下,想要只通过一个开关来对单片机进行编程,重点是"只用一个开关!"

我实在没法理解你说的,原因是我文化水平太低
"电流因负荷而变乃自然不过","是可以安插于基准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里面提取你要说的知识的一个细节,而且你以为这就是全天下的知识,换谁都接不上话。

我以为这是全天下的知识?!
是你们想多了,我根本没这样的心态,有的只是单纯的求知欲,在某阶段只对某个环节特别关心 有甚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正是 不懂就请教,才管他井不井的。
开关电源有多少种是一回事(非本帖谈论范围),电流模式是甚么梗 ...

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里面提取你要说的知识的一个细节,而且你以为这就是全天下的知识,换谁都接不上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光是拓扑结构就有很多种,非隔离的有buck、boost、reverse,隔离的有flyback、forward、half-bri ...

反正是 不懂就请教,才管他井不井的。
开关电源有多少种是一回事(非本帖谈论范围),电流模式是甚么梗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有甚么想知的,请指出。

开关电源光是拓扑结构就有很多种,非隔离的有buck、boost、reverse,隔离的有flyback、forward、half-bridge……等等,工作原理还有谐振非谐振软开关等等不同之处。井蛙的问题就是以为自己头顶那一点点天空就是全世界,殊不知世界之大世界之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一样是电压控制,恒定电压输出,你这说了半天真让人不知所云。

您有甚么想知的,请指出。

网友D:
开关电源一样是电压控制,恒定电压输出,你这说了半天真让人不知所云。

楼主:
直至看到此图,我就有点理解了,可调电源的那个可调电阻,是可以安插于基准侧的,
那么,Rf 就可使用普通电阻,电流环的原理,可视为  以来自电压环的 误差信息 替代稳压管(基准)和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