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线层怎么才能显示焊盘?

楼主:
请教一下,走线的时候怎么设置才能显示PAD焊盘。意思的在top走线的时候不要变成红色。

网友A(2023-11-24):
焊盘明显是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跟铜皮同颜色而已,设置一下颜色不就能分出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盘明显是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跟铜皮同颜色而已,设置一下颜色不就能分出来么?

请教怎么设置

网友C:
在英文大写状态下,按一下L,把这个打上勾,也可以设置颜色
在确定就可以
要显示哪个层就点到哪个层
你第二张显示的是钢网层,不是焊盘

网友D:
用透明2D视图,布线时可以看到焊盘,如下图。

网友E:
Altium Designer23底部点Top Solder就可以看到焊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英文大写状态下,按一下L,把这个打上勾,也可以设置颜色
在确定就可以
要显示哪个层就点到哪个层

哥,走线的时候又变成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透明2D视图,布线时可以看到焊盘,如下图。

兄弟,这个怎么弄的

网友D:
我的14版,看图示右边红框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14版,看图示右边红框位置。

好的,谢谢

网友F:
不如先把铜去掉再进行走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