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连接LED灯电路对吗?

楼主(2023-11-25):
我用的是595

595

595

单片机

单片机

LED

LED

网友A:
74HC595的输出电流可达35mA,你那个排阻是上拉的就不用了。但每路的LED都要串接限流电阻,电阻的大小看你用的LED型号确定。

楼主:
我的LED灯是3V的

网友B:
仿真也许能用,实际电路没有限流电阻可能会过流烧片子或LED。

楼主:
改过了,还是不亮

楼主:
改了电路还是不亮

网友C:
电路没有问题,OE脚要用单片机控制,实物上电瞬间数据是随机的会乱码。

网友D:
把led换个方向试试

网友E:
可以的,注意阴阳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F:
注意,LED 始终需要串联限流电阻来保护 LED。

网友G:
能工作,缺点是灯不亮时也会消耗电流,电流方向是从1K排阻到IO再到地。

网友H:
加个开关就可以了吧?